NF7-s主板维修怪问题

楼主(2007-05-18):
1.刚学修主板,升技NF7 -S,不能开机,测P ON针4.7v电压正常,短接P ON,无效,电压降到0.7V,I/OW83627HF,68脚接P ON针脚,0.7低电平(短接 P ON针脚时),67脚高电平(3.5V),无法开机,后用万用表笔强制短接SB5.0V和P ON针脚,I/O,68脚高电平,67脚低电平,正常开机。拆下P ON 针脚与SB5.0V之间的电阻220欧,阻值正常,跟换后,试开机故障依旧。第一次只要能开机,关机后,不断电,短接P ON针,均能开关机。断电后,必须短接SB5.0V和P ON 针脚才能开机。请教各位大侠,此问题何故?
2.还是此块主板,CPU 的PG 、时钟、复位电压不正常,查CPU 和北桥PG信号低电平,跑电路满复杂,其他PCI、AGP复位和时钟正常,电源和电源芯片PG信号正常,CPU和北桥的PG信号经过哪个IC到电源PG,跑电路眼都看花了,请教!

网友:
1.你看一下,是不是有ATTP1这个8脚芯片,如果有则更换之,或直接连3、6脚。

2.重新烧BIOS资料,或换一个好的BIOS芯片。

网友:
ATTP1是什么

网友:
ATTP1 这个芯片飞翔老师已经在论坛中详细讲解过.可在论坛中找

网友:
学习中。继续观望,呵呵

网友:
感谢!飞翔老师! 有ATTP1芯片,我业余才有空,明天更换看看,刚查到飞翔老师的关于ATTP1的帖子。我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