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坏 维修一例

楼主(2007-05-18):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主要是给和我一样的新手分享的,今天客户搬整机来,说USB接不了打印机,插U盘时行时不行。二话没说,开价30元,客户答应了,就直接拆板,七彩虹845GL的,打了一下2个数据脚阻值,都是正常的,测红线到供电,线路通,看接口后面,只有一个0欧的排阻,量了一下发现没有问题。拨弄了一下USB接口,发现有点松动,有点力摇了2下,如果不是外面有粗一点的焊锡,那8个脚肯定直接摇出来了,针都快断了。查到问题就好办了,直接在废板上找了个USB接口,一手吸锡枪,一手热风枪,吹下来装上去,OK。。。

网友:
最近生意很差,有时候1天连一片板都没的修
论坛上的兄弟,你们自己做老板的,生意怎么样啊?
叫我老板去外面挂个牌子,都拖了一个月了还没挂。。哎

网友:
是客户平时用得太猛还是主板焊接质量太差?一般把口插坏也不松脱的。

网友:
吸锡枪+热风枪,我用不来,看来要多多练习

网友:
应该是用力过猛,接口摇几下,那8个针就已经很松了,摇不下来是因为有4个比较大的固定孔,锡比较多

网友:
谢谢前辈的分享,又从中学到东西啦.我这边是山区的一个县城.在我这很多时候都没电脑修的,因为这里电脑少,所以单靠装机和维修根本是没办法维持的.幸好这边下载MP3和MP4的人多.有时候好生意的话一天单单下载都可以找百来块钱,加上卖一些零零碎碎的,还算勉强过得去吧.其实有时候生意差是每个做生意的人都遇到过的,这也很正常.电脑维修是我唯一的爱好.等学到有点本事的时候就去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继续发展啦.虽然生意有时不好,但不要灰心.没什么生意的时候尽量用那时间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毕竟或到老学到老.

网友:
我现在一般是一手烙铁一手吸锡器,然后我徒弟给我拿风枪吹!

网友:
直接用吹风就好了,呵呵^

网友:
我拆这种东东 一个风筒就可以了 主要是速度比较快 哦 忘了还要拿个大一点的镊子 不然烫手可不要怪我啊 。

网友:
直接用热风枪吹就能下来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块联想主板,也是USB接口全部玩完,送联想的金牌维修站,结果那儿的人说是南桥人为损毁,花了一百多米才肯换板,各位说说亏不亏?

网友:
我的电脑上的机箱也是usb坏了一个(杂牌的机箱),我没有修过这种,我看看大家的经验

网友:
用户真神力也!!

楼主说的这种事我真是见的多了,USB口的东西不论方向猛插,鼠标、键盘反正是个园的,用力插吧,然后说键盘坏了。鼠标坏了,问我修不修,我一看,也乐!用摄子挑挑,好了,烧USB设备我就管不了了。

网友:
USB接口全部都不能用,包括前置,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小

网友:
usb接口问题我们修笔记本时也是经常修到的,也是换接口和修其供电

网友:
换USB PS/2 串并口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容易换的,只要有风枪就行了

主板坏了,你是在那个公司上班啊,看你很有上进心,上论坛很积极,想跟你交个朋友啊

网友(2007-06-19):
我這裡也有一塊主板是全部的USB接口都用不了,還沒搞定呢

网友:
桥的问题居多!
我觉得,现在INTEL的桥防静电能力不如VIA。。。

网友:
多谢了,以后修板就会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