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PR705F高压包代换问题

楼主(2007-05-18):
原包型号:47F13-10908
不知可用什么型号代替?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LCE  CF1285

LCE  CF1433、47F13-0911A    LCE  CF1611、47F13-1090B 都能互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DWB001起的真早啊,谢谢!
上面的型号是不是可以直接代换了,不用改?

网友:
不用改的!你在论坛中下载一个高压包直接代换型号文件,就好了.

网友:
已下,谢谢!但没发现这个型号,不会是我没看到吧?

网友:
包已换,经过调整,图象出来了.
现在的问题:1024X768 60HZ下正常,其它分辨率和刷新率(试过各种组合)图象在跳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查二次升电路. 这是由于升压不够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代用品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