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壳电容怎样焊接

楼主(2007-05-18):
铝壳电容怎样焊接啊,

它上面引脚太小了

网友:
现在主板上好像都是这种电容了

网友:
你是指固态电容吧,图上摆那么密的我没见过,不过我见过的都焊起了,就焊那一点就够了

你可以试一下用风枪加热板的背面。我以前用这个方法焊过BIOS的座
不过要注意点时间,要不板会爆,还要确定板背面没有元件。

网友A:
倒,要是背面有元件那怎么办

网友:
尖头烙铁,或是先把旁边方便的元件先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要是背面有元件那怎么办

狂倒,他的意思是预热背面.不是叫你用风枪老吹.把背面加热到一百多度再焊电容的那两只脚,这样就容易很多.否则,焊接技术不是很好的话把电容的塑料焊溶了还没把它弄下来.记得飞翔老师曾经说过,即使加热到两百多度,底下的小元件都不会轻易掉下来的.

网友: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谢谢先

网友:
本来这种电容也属于表面贴装的,下面140~160度预热,就很好焊下来了,焊锡的最低熔点是183度。下面冰凉,上面的受热面积那么小,就很难处理。

网友:
学到了。俺2烙铁还老把焊盘都撬起了

网友:
堤内损失堤外补,技术不足设备补。多想办法就对了。好东西是懒人发明的,因为想偷懒,就发明个东西来替他做事。

网友:
我曾经试过,可以在脚上多堆一点锡,但是也不要太多。用多的导热可以很快就把它拿下来。可以一边一边拿。

网友:
我会用张先生和水上飘的方法

网友B:
刚刚找了一片先锋老式光驱的电路板出来,上面大概有近二十个铝电容.我用风枪调到风4.5/温2.一下子就把那些铝电容吹下来了.用枪有个好处就是不怕把电容底部的塑料搞变形

网友:
风4.5/温2,不低吗我一般温度都是打开5

网友:
因为有些电路板上元件的分布太密了,有的元件又怕温度太高会挂掉.所以才把风温调小.虽说那电路板是废的.但一般我都把那东西当成好的拿来练.养成了这习惯自己以后的维修工作有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2007-06-21):
引用 网友B:
刚刚找了一片先锋老式光驱的电路板出来,上面大概有近二十个铝电容.我用风枪调到风4.5/温2.一下子就把那些铝电容吹下来了.用枪有个好处就是不怕把电容底部的塑料搞变形

请问你是对着铝壳电容上面吹的吗?还是吹主板背面?

网友:
背面比较好。

网友:
我也是用13楼的办法

网友:
可以看看电路板背面有没有洞洞?有些电路板设计的是贴片和插机电容都可用的,要是能上插机电容的话,可以把贴片电容的底座去掉,然后把针脚掰直,用插机的焊法弄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焊接。。。。。。。。。。

网友:
虽然不能看懂很多,不过也学习一下
虽然不能看懂很多,不过也学习一下

网友C:
学习了..,..都是好方法

网友:
还有一个慢办法,就是把挡的元件全部拆下直到要换的元件露出来,最后再顺序焊上就不挡了。

网友:
以前还真不知道怎么焊,现在OK

网友:
先学习,还没焊过类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2007-10-28):
高手如云呀,高手如云呀,HOHO学习了

网友:
看不到图 学习了

网友:
q我是用电铬铁
换的是显卡
还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单用烙铁的确不好焊接特别是大面积都是铜箔的pcb,我一般都是风枪先加热烙铁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