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8):
EMC显示器忽明忽暗,偶尔有滋滋声音,请教是哪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
补充一下,是17纯平.因为有高压,偶不敢乱动..

网友:
太多数是潮湿引起的。拿吹风同对显示器上面那些洞吹半个小时,不行就把外壳拿开,用电焊铁把后面的焊点补焊一下。应该OK了。

网友A:
查二次升压电路,看升压滤波电容有无鼓起. 还有就是行扫描回路
有无虚焊.

网友:
这东西修过一次,难道真是虚焊..

网友:
此问题应该是虚焊或虚接。

网友:
修家电的小学徒真一般..

网友:
1。高压帽打火
2。管座打火
3。高压包内部打火

网友:
管座虚焊或虚接。

网友:
会黑屏哦
一台17寸LG的彩显;拿过来的时候没显示;后来;帮他换了一个高压包;可以显示啦!但两分钟过后就黑啦;指示灯还亮的;但是不接主机就一直都可以;我查了一下数据线没问题的;后来;我把数据的那几根地线取下来;不接;就一直都可以!但是画面很怪;修到这里;我真的没什么办法的啦!我该怎么修啊?

网友:
你先查下电压啊?看看电压有没有在变!你这种应该是那个电压在变化!

网友(2007-08-11):
换多另外一台电脑试下,还不行的话就再换包子,质量有问题

网友:
CRT显示器在不同的分辨下,要使用不同的行供电电压。高压是相对稳定的,只是行扫描电压在变化,所以我们看到的画面才会基本不变。如果行供电电压不变,画面就会随着分辨的不同大小变化非常大。单独加电不接主机,显示器显示正常,说明基本电路正常。如果接主机后黑屏,主要检查行场信号传输部分。

网友:
13楼的同志呀,你应该发个新贴,我看了半天,到你这,忽然变了,呵呵,楼主的显示器故障,我觉得是高压那边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2007-11-23):
潮湿问题比较多.这问题好.换个管座试试,还有fba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