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阻值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5-19):
打阻值卡用于有标准接插件的配件的维修,可以打阻值、测信号。打阻卡是我们根据维修需要自已设计加工的。现在电子市场里的中小维修部维修主板的成功率一般不超过60%,主要是因为他们只修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对于总线故障他们一般就不修了。厂家售后服务部的维修成功率一般在98%以上,这就要求他们即使总线出问题了,也要修复,这时就要用打阻值卡了。打阻值卡有两种,一种是手工的,另一种是自动的,手工打阻值卡很简洁,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地址、数据、控制总线,维修时只要直接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相关的点的信号就可以了,提高了工作效率,省去了翻看资料的烦恼。自动打阻值卡在手工打阻值卡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模转换器、数据采集电路、接口电路和软件系统,这样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相关数据信号,效率又可以提高很多,自动打阻值卡有数据采集功能,即我们能常所说的“学习”功能,它可以把好主板的信号采集到电脑里作为一个数据库的记录保存起来,维修时就可以把故障主板的相关数据也采集进来作比较,从而找出故障点。自动打阻值卡一套3000元,手工打阻值卡200元每个。

网友:
手工的没有那么贵,基地销售站上有卖的。

网友:
还有自动的呀~~~维修工具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
以前就有,过去我好像在东方网上就见过的。

网友(2007-09-19):
有收货,学习,辛苦了!

网友:
还有这东西啊!学习啊!呵呵!

网友:
没见过,还是不清楚~

网友:
好东西啊,但是没那么贵,说的有点夸张

网友:
终于明白了打阻值卡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