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硬盘温度高这是怎么加事??

楼主(2007-05-19):
我朋友的机器
CPU是:P4  531
主板是:七彩虹CM9PV
硬盘是:希捷160G硬盘
内存是DDR2667的
电源是金河田的

开机后用主板、CPU、硬盘温度都很高,以下是用EVEREST  2006检测的数据

网友:
主板和硬盘这样的温度根本一点都不高.就是CPU高了点.拆下散热器看一下散热膏涂均匀了没有.不行的话就换一个风扇.INTEL的原装风扇拿来对付赛扬还可以.用在P4的身上就有点力不从心啦.换个好点的风扇吧.还有就是有时候主板的传感器很多时候跟实际温度有10%偏差.INTEL的发热量真的越来越厉害啦,性能又上不去.现在世界很多环保人事都痛诉对于全球的温室效应现象INTEL的CPU要付上一部分的责任.还说准备去找INTEL打官司去.

网友:
最直观的是自己摸一下散热片,感觉一下,很多时候软件检测到的温度是不能全信的.
如果还热,就换风扇,再加个机箱风扇

网友:
顶楼上,不要太相信那软件测出的结果了!!!!

网友:
我只相信手感。

网友:
这种U工作在这个温度很正常。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再高就不一定了。建议换个好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