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上的mos管,怎么吹都吹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07-05-19):
一块主板上的mos管,怎么吹都吹不下来,怎么办.都快烤焦了.

网友:
吹大头及旁边底板应该能下来吧?说实话,俺老担心300多度会把管内部吹坏了

网友:
加热的时候 用小改锥 轻微晃动一下  慢慢的就可了

网友:
很容易的,那天论坛有个朋友问风枪的事,我就吹了(当然以前用别的风枪也干过)大头对金属部分吹一会儿,对后面的脚吹一下,反复几次就下来了,然后又焊上去。310度,板放在报纸上的,连报纸都没焦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先边上涂点焊膏。

网友:
我这个新手都能很容易的吹下来,焊上去。多练习几次就行了,不过,不知道MOS管烧坏了没有,,我是用坏板练习的。

网友:
先边上涂点焊膏

网友:
风枪有问题~
以前就有过~我们的风枪是旋转风。。。。的总是说的很高级~
保护功能做的太好了~我吹了N久都不下来~
后来没办法换了个便宜的~ 现在OK了~

如果风枪没问题那你可以适当的加高温度,可以用尖嘴钳子轻轻的左右晃动~
或者可以边用烙铁加热边吹~

网友:
估计底下烧粘连了,多吹一会就好了.

网友:
在边上堆点松香之类的再吹

网友:
我吹MOS管时,如果边上比较少小帖片,风就开4-5,温度450-500,我的风枪也是带旋转的,温度和风打低了,几分钟都吹不下来MOS管,也郁闷,所以一般都打最大。。。此时注意风枪口要垂直向下,如果斜着吹,小贴片飞哪去了都不知道。。。

网友A:
我看很多人都是用镊子轻轻提起,我是横着取下来的,所以从来不伤焊盘的。

网友:
拆mos管还用的了风枪?把引脚剪断  用50W普通烙铁在mos管的裸露金属部分上反复磨蹭加热 自然就脱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很多人都是用镊子轻轻提起,我是横着取下来的,所以从来不伤焊盘的。

有道理,曾经吹一个烧的很厉害的管,半天弄不下来,估计管底部和板糊在一起了,结果把板的皮都带起来了~~~

网友:
焊膏早已经涂了好几层了.用镊子夹着晃动几下,下面的铜层也都快起来了,就是分不开.

网友:
那就严重了,想办法割开吧,再补上,我用502粘好过一块

网友:
楼主还是不太熟练,找点费板练练.

网友(2007-07-07):
确实有时候碰到一些好像被胶水胶了的MOS管
怎么吹也吹不下来
左右摇 不动
提 不动
把两个脚剪了再边吹边用小刀片划下面 还是不动
最后心一横 使劲往侧面拉  脱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管子都是烧的太厉害了,管子几乎和铜箔板都直接粘连了,很难吹下来。我现在对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同意大家说的,向大家学习中

网友:
今天我找了块坏主板试了一下,热风拆焊MOS管很容易,加点松香更好。

网友:
应该是温度问题,MOS管这么大的接触面积加上设计上的大面积覆铜,风枪设定温度应高一点风量大一点才能提供足够的功率。

网友:
是不是楼主遇到了个别的很难拆下来的哦,要不早就该下来了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差一点把板子报废,。。。 有些板子的元件就是不好拆

网友:
粘连的管子,我是用小一字起,边加热边撬,就OK了。

网友:
把温度调到最大,吹上数十秒就下来了,不要怕烧坏,越是怕,坏的越厉害!

网友:
烧在一起了,不好拆,试试用烙铁,先剪断引脚。

网友:
需要强加练习,不行地话蛮搞!用锡炉!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方法,而且是个必需注意的问题.如果焊盘搞坏就麻烦了.

网友:
吹不上用楼铁啊~~~~~~~~~~~~~```

网友:
为了看资料,顶到底了

网友(2007-08-17):
我觉得还是张老师的方法好,那肯定是经验之谈,不会错了。

网友:
大的管用烙铁比较好,多给点膏,先把下两个小脚脱离,再用烙铁熔那个大脚,同时加点锡会更快。

网友:
我也是刚用风枪,菜鸟学习来,觉得焊下焊上不是很难.我想不同工具有各自特点,比如有人用350度风2-3就能很好的拆下,但我自己用这个设置就很难拆下,把风调高一点学得比较容易拿下.多练习熟练就不难了.有个问题,一般拆的时间和温度大概为多少好呢?因为搞不好烧管啊.

网友:
偶觉得14楼的方法好,这就试验一下

网友:
呵呵,,很多有用的经验哦,,

网友:
拆MOS管我都是用936的刀型烙铁头和一把镊子搞定的,基本上1分钟搞定

网友(2007-09-22):
的确有一些MOS管在板子上长期高温,焊锡已经氧化,有一次用风枪把板子都吹冒烟了还没有吹下来,没办法最后用钳子拔下来的

网友:
使劲吹

用棉球沾点酒精放在上边,使劲吹

网友:
如果LZ不是因为新手焊工不够,以及风枪使用问题的话.建议LZ试试这样的方法
以前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板子,大MOS管,风量以及温度都没问题,吹了大概3分钟还是没动弹.最后又吹了3分钟才终于下来,结果是PCB起皮了.
再下第二个时换了方法,先涂上助焊剂,在MOS管上方加热大概1分钟左右后,就用镊子轻撬GS两脚,这样反复几次之后D极就开始动弹了,再用镊子夹,很顺利都拿下来了

网友:
对,这种就要剪去引脚,涂上焊剂,在加些锡,用烙铁加热也行,记着要加锡

网友:
mos管子烧的太厉害了,管子几乎和铜箔板都直接粘连了,很难吹下来

网友(2007-11-16):
学习中 一定要多加努力

网友:
那还不如用烙铁拆,加焊线就不会糊。

网友(2008-03-02):
14楼的太强了。不如干脆拿个大钳子直接拔下来妥了。

网友:
主要是MOS管发热比较厉害。原来的焊锡长时间在高温下氧化的厉害,所以熔点比较高。所以要把风枪的温度调高。比较容易焊下了(别一次性吹的时间太长容易吹坏板子)

网友:
吹不下来的话可以直接把上面的橡胶皮刮掉!松香水擦干净!然后直接换一个可以用的就行!我看到我师父这么干过!!

网友:
我取MOS管时都是先将两个管脚跳起来与主板分离然后加点焊膏或松香用烙铁对着金属部分加热,轻松的就取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枪有问题吧,也有可能是温度不够;
不要怕烧坏管子,时间长点,拿镊子推推,
很容易的,多试几次就好!

网友:
难道是直接点焊的?还没有见过楼主描绘的如此顽固的东东。

网友:
我觉得吹这些东西差一点的风枪还好吹.温度高一点,动作快一点,这样不会搞坏底板.

网友:
抹点松香,
垂直对着管子吹就是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如果确认不是焊锡没化开的问题,恐怕得用刀了。。

网友:
不知道机芯也是用风焊吹下来~我想大概是吧

网友(2008-04-12):
在边上堆点松香之类的再吹,我这个新手用烙铁就可以取下来啊!

网友:
没有这么夸张吧,烙铁和风枪同时进行很快可以搞定的

网友:
和烙铁焊元件一样,火候不到,焊锡都没有熔化,如何拆的下来哟

网友:
都是好经历,我是才开始学习的新手来多多各位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