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ntel原装板D845EPI内存不过,跑E0

楼主(2007-05-19):
intel原装板D845EPI内存不过,跑E0,过30秒显示ED,内存供电有2。5V,因为没有BIOS,没办法刷新BIOS,
INTEL原装板很难修好,请给个维修思路。
[
]
内存不过

网友:
感觉就是BIOS有问题.

网友:
百分之九十bios造成的.

网友:
可以自己在网上找一下,提取INTEL的原BIOS成BIN文件,直接刷

网友:
BIOS问题论谈的BIOS专区里边有自己去找

网友:
-------------顶楼上几位,条件基本正常下,刷个试试.

网友:
原装板,BIOS最有可能坏了.

网友:
学习了 。 以后原装板是要先考虑刷BIOS了 。前提是都找不到问题在哪的时候

网友:
我找到了BIOS,刷了以后第一次开机正常,等我把机器关掉,重新启动又跑不过去 了。
我还没卸下来重刷呢,这是什么问题,芯片坏了吗?

网友:
重新换BIOS芯片,刷新后OK
谢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我感到棘手的也是原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