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给个ATX电源正常的电压输出,阻值的参数

楼主(2007-05-19):
很多时候电脑里面的故障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有些电源可以点亮,但就是不能让硬盘,主板,光驱等东西正常工作.可以说说电源正常工作的电压输出范围和不同接口正常的阻值范围是多少吗?
电脑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具体的数值.

网友:
(转帖)
ATX12V 1.0
ATX电源从当初最早的ATX1.0版本开始,伴随着PC的不断升级,特别是PC架构的不断更新,ATX电源的标准也经过了多次的变化和完善。自从2000年开始,为了配合P4时代的来临,ATX12V标准开始大行其道。直至去年年底,为了适应65纳米制造工艺的双核处理器,最新的ATX12V 2.2电源标准也已经新鲜出炉。为了配合自己的装机需求,选购适合自己的PC电源产品,我们将ATX电源版本进行简单的讲述和分析,让您在选购电源产品之前能够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
为了符合Intel P4处理器的工作环境,Intel在推出P4处理器的同时,也推出了ATX12V电源规范,来代替原先的ATX2.03版本。ATX12V与ATX2.03相比,主要有了3点的变化:
(1)ATX12V加强了+12VDC端的电流输出能力,对+12V的电流输出、涌浪电流峰值、滤波电容的容量、保护等做出了新的规定。
(2)ATX12V增加的4芯电源连接器为P4处理器供电,供电电压为+12V。
(3)ATX12V加强了+5VSB的电流输出能力,改善主板对即插即用和电源唤醒功能的支持。
此前的ATX2.03电源标准对+5v和+3.3有较大的消耗,而+12则主要用于光驱和硬盘。不过随着高性能处理器和显示卡的推出,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PC系统对电源的需求也变得求贤若渴起来。针对这种情况,Intel对ATX标准进行修订,推出了ATX12V电源标准。ATX12V与ATX2.03的差别主要是通过12V电压调整器为cpu供电,而不再是以前由5V提供;ATX 12V里加强了+12V输出能力,并对涌浪电流峰值、滤波电容的容量、保护等做出了规定,特别对CPU增加了4针的电源接口伴随着P4处理器的推出而应用。+5VSB的输出确保了主板对USB等设备和电源唤醒功能的完善。

网友:
再给个网址全面了解一下:
http://www.pcshow.net/article/Articleinfo.jsp?id=217804

网友:
看过了,长知识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
找几个好的电源,挨个量一遍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得数值,不同得电源相差很大,因为有的电源本身就有10几欧得负载电阻,而有的电源没有,所以不好说阻值具体是多少,但可以拆开看有没有负载电阻来确定

网友:
12V的好象不能低于11.75
5V不能低于4.8
3.3V不能低于3.2
目前知道的就这些

网友:
楼上,要求没有那么高。如果那么高的要求,都是超级优质电源了。
特别是空载的时候,量出来大多数不准确。

网友(2007-11-12):
同一个电源,空载和加不同负载,测得的数据有很大出入。

网友(2008-01-06):
长知识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
好像没什么具体的数值,主要看负载电阻

网友(2008-03-06):
好东西不能错过,基本的资料
:(

网友:
好,增长知识,正在找电源的两种电源的代换问题。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多的是 搜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怎么打不开呀???有多彩DLP-300A的原理图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