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讨论 关于无爆电容无芯片烫各组电压正常 系统内 ...
大家讨论讨论 关于无爆电容无芯片烫各组电压正常 系统内死机的板

楼主(2007-05-19):
大家讨论讨论 关于无爆电容无芯片烫各组电压正常 系统内死机的板
我有几次刷BIOS好的 不好的我一般就放弃了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可能
刷BIOS

网友:
无爆电容无芯片烫
并不代表他没问题.

网友:
电容性能下降也有可能吧~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实在不行,大个的电容统统换。

网友:
确实 不爆的电容未毕没问题 如不是电容引起 其它可能有什么比较多点
有谁修好过这类情况板的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据说连晶振也要换

网友:
5555,我这里就有一批板子,温度电压都正常,杂牌845PE的,老是死机,电容和场管通杀了次,还是一样的故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
楼上的,借助示波器,看下各供电是否有杂波,时钟IC是否工作正常。
I/O 有问题也会死机的。修到过多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