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个角度植珠

楼主(2007-05-19):
这次拿了不好的助焊膏,植珠植在桥上老是搞不好,呕火了好几天,晚上突然心血来潮,直接把珠植到板上,因为方法没有特别之处,而且论坛里新照也搞过详细的流程,故取名"另个角度"而不叫"另一种方法",贴出来给大家过过眼瘾 :lol

网友:
细心的朋以应该看到,下图中有几个线箭指的地方,这是故意先把这些小电阻和电容移开而不是完全拿下,因为挡住了植珠网,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丢失,事后又记不了参数,辛苦植好的珠,结果白白浪费精力.
还有就是上图比下图明显发黄,那是因为一边在烤一边在跟群里的朋友海吹,没注意控制好 温度,不过不影响效果

网友:
厉害!! 受益匪浅.

网友:
板上的接点有微凹,应该比桥上容易放住。就是操作上有些挡手。植得很漂亮。欣赏了

网友:
相机赞一个~~~~~~~~~~~~~~~

网友:
不错..呵.昨晚和我们吹..还搞忘了时间,,不好意思.让它变黄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高水平。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这样子,再放南桥上去烤吗?

网友:
还可以   比较漂亮

网友:
很漂亮,我还从来没做过桥呢,想试试,却没工具

网友:
反向思路!!!!!!!!!!!!!

网友:
又长见识了。高水平。

网友:
楼主这样行吗?你反过来值BGA成功了没?

网友:
谁有32B的显存芯片的脚位图   发过来用下啊  急用     今天遇到过64M的显卡用的是32B的颗粒    不知道他脚位的定义   谁有脚位图发个啊

网友:
太厉害了,
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这样的成功的几率几乎是20%,你在上面加热表面会走的,很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
厉害!! 受益匪浅.不要买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