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

楼主(2007-05-19):
听说这东西也是修主板用的。   具体怎么用好不好用请大家讲一下。

网友:
因为价钱不贵,所以我也想从基地买一个.耐于不清楚该工具用途及其相关的知识,所以还没下手.同样的问题.

请前辈老师们解答解答

网友:
张老师,给点客观的意见.购买的必要性大不大?

网友:
主要测试有无时钟信号及各种相关的内外频率(连续)。用于判断是否正常工作,是否需要购置要看本人情况。
如果有好的示波器,就不用买了,在修板方面示波器的用途绝对要有用得多。

网友:
张老师,照你那么说就是假负载和打阻值卡上的所有时钟信号都可以用频率仪测出来咯?示波器价钱贵,加上我又是新手,可能现在还没必要买.

网友:
也就是时钟可以,很多频率计100兆赫以上阻抗只有50欧,100兆赫以下为1兆欧。就是说实际只能测量到100兆赫。100兆赫以上有可能被拖跨掉。

网友:
修主板不用也可以,主要还是用示波器

网友:
前段时间我叫老表从深圳带了一台频率计回来一直闲置少用。试了下测量主板上的晶振频率不大准确,不知道是不是阻抗问题。档位正常的。

网友:
这东西没听说过,要买就直接买台示波器算了.

网友:
频率计还是买现成的好.

最好的外壳是金属的好.有屏蔽作用抗干扰的能力强.误差不会太大.精度相比塑料壳子的同档次的要高的多.我们江苏仪征一家做的频率计都是塑料壳子的,好处就是便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