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AD线

楼主(2007-05-19):
请问CPU的AD线指哪些还有内存的AD线还有显卡的。 有没有
传一些上来看看。
cpu
显卡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各位老师们说一下吧。

网友:
很多图上都有的!
AD线是地址与数据线的简称!找一个完整的cpu脚位图看,其上的A#[??];D#[??]既是地址线和数据线。??为序号。我也是新手!

网友:
百度搜一下主板电路图,很多的。下来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