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卖裸板的! 这个对新手跑线路有用吗?

楼主(2007-05-19):
与技嘉 GA-8IR2003 rev:2.0是一样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4b7690a147fd.jhtml

网友:
我觉得自己拿报废的板子用风枪和烙铁搞裸板还好一点.至少有需要研究电路的时候又把一部分的元件装上去.这样对自己焊接工具使用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A:
有用是肯定的。但可以自己用废板拆一个的,一方面练拆焊手艺,拆完就有裸板,而且那些元件在什么地方都清楚,不清楚了,还可以用元件对照,比光买个裸板好处大许多。

不知道新手朋友能否认同这样的说法?

哦,楼上和我同时发出,所见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是肯定的。但可以自己用废板拆一个的,一方面练拆焊手艺,拆完就有裸板,而且那些元件在什么地方都清楚,不清楚了,还可以用元件对照,比光买个裸板好处大许多。

不知道新手朋友能否认同这样的说法?

...

可能看张老师的帖子多了,得到了启发和认识了基本的方向吧.谢谢张老师

网友:
嗯,严重同意 弄废板 把件都焊下来 还练了焊接  一举好几得

网友A:
如果下来的件没弄坏,还可以当配件修机器,又是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来的件没弄坏,还可以当配件修机器,又是一利。

这样的话一块板拆下来的那些IC啊,管啊那些都值上好几个钱.因为那元件要去买的话都好几块钱一个的

网友:
强烈支持用旧板.......

网友:
没有旧板,修主板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网友:
简直分析得太好了。。顶,,,,,,

网友:
我看用旧板的确不错啊。多用点功夫拆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桥坏了的旧板,直接把桥拿下,除了可以查线路以外,还可以查板上的一些供电情况,还可调节内存等这些输出的大小,比纯粹的空板好多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支持

网友:
断箭说得好,还可以做实验。买来的裸板肯定难于完成这个工作。

网友:
我都很想从头到尾去了解一片主板,看样子有时间还是要去拆一片裸板实习一下

网友:
一块废板充分利用起来的话,它的价值的确很大。对于利用者胜过读几本书。

网友:
裸体板子也不便宜。。。。。

网友:
我在深圳买过,什么裸板都有,光板是不是好听点?

网友:
弄废板 把件都焊下来 还练了焊接

网友:
我不说了 。。学习了 哈哈

网友:
我觉的用旧板好,有些元件不用拆,也可以跑线路

网友:
还是用旧板好,一可以练焊接,二可以练跑线路

网友:
上面一个元件都没有。用处不大啊
不知道卖家有没有这款板子的电路图附送呢?

网友(2007-07-08):
还可以了解某些元件的大体位置,又长了一智阿

网友:
哈哈,我这两天正准备拆一个没过保的板,这样我就有动力去修好它,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我就为了看走线 拆过ATX电源板 学到不少 主板还没弄 没有废板 好的拆了有点奢侈吧.....................

网友:
旧板浑身都是宝啊

网友:
裸板25块贵了一点吧?

网友:
太经典了,坚决支持~~~!

网友:
新手,学习跑线路中.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2007-08-26):
有点用,一些维修培训有卖给学员的

网友:
收个旧板子 20-30搞定了,上面还有很多元件可用。。。

网友:
同意~要多练习..技术才会提高

网友:
你买裸板,要有一块同样的好的板子作比较啊

网友:
可能看张老师的帖子多了,得到了启发和认识了基本的方向吧.谢谢张老师

网友:
关键是自己焊下来的,要注意有时多层板中间的断了,想要跑线路就会误已了,自己多留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