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

楼主(2007-05-19):
台式液晶常见:

台式液晶显示器在使用中会出现一些常见的故障如:点不亮、白屏、自动关机等,以下根据常见故障举例说明故障位。
1.        黑屏
黑屏故障是台式液晶显示器最为常见的故障之一了,故障原因有:无电源、保险丝坏、电路保护、无高压等等,怎么才能知道故障们呢?我们用排除法,通电看一下电源灯亮不亮、灯亮说明电源是好的、保险丝也是好的问题在保护电路及高压上,换个高压板试试,换后显示正常就说明是高压问题、不正常就说明是保护(主板坏)就直接换主板了!
2.        白屏
    白屏也是常见故障之一,原因有以下几点:主板上3.3V(5V)电源没有送出、液晶屏上的电源保险丝坏、液晶屏芯片坏(屏坏)。方法是用万用表量一下液晶屏接口部分的电源脚有没有主电压(3.3V或5V)电压过低或过高都不行,

网友:
灯管坏也会引起黑屏或保护的故障

网友:
驱动板不输出开关信号也会出现黑屏现象,一般是MCU有问题

网友:
楼上补充的对,MCU坏是会影响,电源灯的. 因为电源灯是受控于,CPU的.

网友:
可以直接换芯片的,换板那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2007-07-05):
请教一下,楼主说如果电源好的,然后换高压板来确定是不是高压板坏,还是保护电路有问题,问一下,高压板通用吗,要不的话,一种型号,换一中高压板,那成本就是天价了,再说了也不定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板子啊!!

网友:
维修液晶需要有一个好的编程器,在判断是否为MCU故障时,可以通过刷新程序来辅助判断。同时也可以在维修过程顺备份MCU或BIOS程序。

网友:
现在的高压板一板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