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修过那种很薄的颗粒。

楼主(2007-05-19):
上次修过一条内存。颗粒特薄,用风枪一吹就爆了。锡还没熔颗粒上面就开裂了。
用炉也爆。挺早前的事了。
可以只有一条,我没机会用堆锡法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颗粒,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只能用堆锡法?
堆熄法好象不会爆芯片,不过底板不好的话容易飞焊盘。
芯片

网友:
用回流炉应该没有问题,温度控制得特别好。

网友:
估计老板不会买,因为现在生意不是很好。而且他买东西是要没有就 不能生存的才做计划
爆条内存这种小事他随便忽悠一下就过去了

网友:
呵呵
你们老板也是高手啊

网友(2007-12-31):
BGA的内存颗粒,温度只要控制在250℃以下一般都没问题,而且由于面积比较小,所以相对来说很好焊接,非BGA的内存的话,应该更会不爆的话,估计是原来就有问题了,

网友(2008-05-17):
我想这种情况,应该先用烘箱80度烘24小时。这样就所有的潮气全没有了,也不容易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