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PU的断针再植问题

楼主(2007-05-19):
前两天搞了几块CPU,都是断针,我整整接了一下午,其中一个断了26根, 接好后,上板一试,竟然一个也不管用 前几天看见论坛上有讲过可以换电容修好CPU,但不是很清楚,希望那位版主好心再给发一份,在此,先谢谢了 (针确定接好了,我仔细看过了)

我把你的题目改了一下。-----张先生

网友:
狂晕  断了26根针  也能搞上  楼主好手段啊

网友:
凡有松动的电容统统换掉,消除隐患。使电容量达到原有水平,保证供电正常、平稳。

网友:
今天有个AMD的CPU断了边上一个针。。。接上了试机好了,客户拿去装风扇,卡歪了,爆 了
26跟如果是连一片的话从里往外,好下手·····

网友A:
做个电容充电式点焊工具吧,可以加快速度。我们以前做电容就用那家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容充电式点焊工具吧,可以加快速度。我们以前做电容就用那家伙。 [/qu

张先生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想copy一个

网友C:
顶楼上,张先生说明一下吧,看了都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坏了,你得和我学啊,全方位补焊CPU,哈哈,我把所有针都通补一遍,这样补法居然能让我成功救活2个AMD的U

1个速3000+ 754
1个速3400+ 754

我那个是已经补好针,测试好了,但是他自己装风扇的时候把晶体压破了
全方位补焊是???能把坏的CPU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容充电式点焊工具吧,可以加快速度。我们以前做电容就用那家伙。 [/qu

张先生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想copy一个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坏了,你得和我学啊,全方位补焊CPU,哈哈,我把所有针都通补一遍,这样补法居然能让我成功救活2个AMD的U

1个速3000+ 754
1个速3400+ 754

不用这么拼命吧! 眼睛肿了几天?

网友:
张老说的这个电容点焊工具,我只知道一点大概的工作原理,用一个低压的大点流的变压器,变压器容量要大,电压要低,经过整流,整流后并联一个大容量的电容,电容的作用用在这里主要是储备能量。这个工具的作用就是把焊接的两极短时间短路,造成短时间大电流放电,我记的早些年的家电维修这个杂志有个类似的电源理图,不过现在的CPU的工作电压相当低,这么大的电流。用来焊接CPU针脚可能不适合。不知道会不会对CPU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楼上,张先生说明一下吧,看了都心动

做一块紫铜条按cpu针脚排列打好孔,孔的大小比引脚大但比针脚盘小,作为一极,另一极为修补用的针脚线,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到一组充好电的电容,电容的容量和电压先选合适(要做试验定,为低电压,大容量),把针脚对好并压在针脚盘上,然后接通电容放电就可以焊上。以前用来焊铁壳电容引线就用这样的机器,开关是脚踏式的。

做cpu针脚点焊机的麻烦在于下面的电极,一定要和所有焊盘接触,不使电流经过CPU内部。

网友:
谢张老指正。学习了。

网友:
方案的实际可行性还是要探讨的。楼上过谦了,实际上就是你说的原理。关键是解决机械问题。
这里有个实际的东西看一下
http://willbest.b2b.hc360.com/supply/32466803.html
还有超声波焊机
http://www.zf-tech.com/product/p-zfj-2b.html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强啊,我以前见过断两针的,你那有24针强

网友(2007-07-18):
26针,也就不用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