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无毒洗板水的配方?

楼主(2007-05-20):
我只知道有毒的配方
现在不怎么敢用。

网友:
洗板水有毒啊,能用酒精代替吗?我用95%酒精洗板后总有白色物质附着在板上,是不是要用分析酒精才行?

网友:
用无水酒精洗应该没有毒性,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洗板水哪里有卖?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实际上就是天那水(香蕉水),电子市场,化工商店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天那水(香蕉水),电子市场,化工商店都有的。

不是的
天那水味道浓
洗板水带香味但有毒,和无水乙醇洗的效果不一样:无水乙醇洗出来的板会有一层白白的东西,要洗N多次才干净,洗板水不会。天那水好象也不会,不过味道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网友:
哈哈,你那有毒的配方都不想明示,还想求无毒的配方,不太现实吧。

网友:
有毒的洗板水主要万分是三氯乙烯。无毒的就不清楚了。
在网上查到的资料:三氯乙烯,CHClCCl2,是一种无色液体,有似氯仿的气味,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性稳定,不燃烧。遇火焰或在紫外线下生成光气。工业上用于金属的脱脂剂和脂肪、油、石蜡等的萃取剂,也用于衣服干洗,并可涌作冷冻剂、杀菌剂等。

网友:
三氯乙烯毒性很大,兄弟们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

网友(2007-06-23):
什么时候能用上无毒的

网友:
洗板水和助焊剂是不是一样的啊?(不是指松香水)

网友B:
洗版谁有毒的哦,尤其是在太阳下面晒一下,打开盖子会扑的一声,很怕人的,我原来在公司用的洗版水就死有毒的哦,吃饭前要很洗手采取吃饭的,不然害怕中毒呀

网友:
呵呵,洗板水和助焊剂是两回事.

网友(2007-09-12):
誰能提供無毒的配方

                              謝謝

网友:
不洗不行吗,非要洗一下啊

网友:
我只有用过酒精来洗!

网友:
我用的是工业用除油水
和天拿水差不多(也有点像丙酮)
挥发很快的
清洗时人离远点没事的
不过要注意,有些塑料件会给熔化的
我用酒精洗过一次显示器板子
当时就风干,也没吹,结果板子就短路烧掉了
所以现在不敢用酒精了

网友:
谢谢,我用酒精洗

网友:
天那水不就搞定拉~~~~

网友:
认识一个修手机的,他说用的是丙酮,不知道是不是有毒的配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版谁有毒的哦,尤其是在太阳下面晒一下,打开盖子会扑的一声,很怕人的,我原来在公司用的洗版水就死有毒的哦,吃饭前要很洗手采取吃饭的,不然害怕中毒呀

总督不用爬.爬就爬砍天叔

网友C:
洗板水没用过,天那水(应该是俗名)化学名称是什么?我不知道,能起到洗板作用的1是溶解性2是可挥发性,一般应该是丙酮一类的溶剂,含笨对人体有害,如果含笨损害人的白血球(可能是)及多人的生育有影响,但并不可怕,以前在厂子上班时天天接触(生产油漆的)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无毒“洗板水”(我经常用)大家可以试试,特点:经济、无毒无害、容易操作介绍如下(大家看到此处一定要聚精会神最好做个记录)方法是:温自来水+洁洁灵+毛刷两把(短而硬的(用来刷槽)和长而软(刷面)的各一把)板动作要领是:轻+仔细,清水再刷一遍。用力甩干(甩掉水珠)自然晾干(最好电风扇吹)24小时,最后用热风把主板吹一遍。成功率100%,缺点:晾干时间长

网友:
我用的是三氯甲烷,风干的很快,不留痕迹,但是也腐蚀一些塑料

网友:
洗板水只有深圳才有无毒的去华强北买吧我买了两桶够用几年了

网友:
确实有毒的,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啊

网友(2007-10-12):
酒精里少加一小粒松香,洗出来的板就不会发白了。。。。。。。。

网友:
用气油哈,效果不错,也挥发快,还干净,但要注意火哦,最好不要抽烟,毒性嘛也很小.可以说无毒.我就常用

网友:
干维修的真是辛苦!唉

网友:
我也在找无毒的洗板水...开始在本地买的修手机用的天那水,卖家说是天那水,刚干前两天不太知道那东西味道这么大,用它在超声里洗东西,屋子不太通风,两三天都感觉嗓子难受,象感冒样的,不太敢用了
现在用的从深圳发的带点香味的一桶,还弄了个罐装带喷的,两种味道基本一样,不过我想这东西一样有毒,不过比那个所谓的天那水可是好受多了啊

网友:
用烤漆的稀释剂不错。

网友:
丙酮,我也用过呢,但它很香呢,跟天那水差不多,有毒,可它的忧点是挥发很快,现在觉得还是用丙酮丙酮会好点吧

网友:
我从那东西的气味就猜出它有毒,所以一直都没敢用,我自己维修也就是洗一下焊接留下的松香、焊膏之类的东西,没有必要有这些有毒的东西,用点酒精就够了。兄弟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注意身体哦!

网友(2008-01-04):
都注意身体吧!这种工业病治不好的。。。。

网友(2008-04-14):
回复 网友D:

松香水,是一种常用的溶剂,又称香蕉水,俗称" Sin-na"(其实就是英文(thinner(的日式念法),颜色在无色到淡黄色之间,呈半透明状;通常用来稀释油漆。也称为油漆溶剂。一般业界会因气候及产品需求而对配方有所更动,其组成配方大致有甲苯或二甲苯或酯类,乙二醇单乙醚 ……. 等。 味道难闻是甲苯或二甲苯造成,危害也是由其引起。长期吸入会导致癌症!或使各项器官败坏衰竭... 松香水是辛烷、壬烷、本乙烷、二甲苯、三甲苯所调配而成的有机溶剂,危害物质分类第三类易燃液体。和电子工业中的用于助焊“松香水”是有区别的。那是松香粉末溶于酒精制成的。

网友:
用天那水洗后一般风干等多久才能上机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没用过,天那水(应该是俗名)化学名称是什么?我不知道,能起到洗板作用的1是溶解性2是可挥发性,一般应该是丙酮一类的溶剂,含笨对人体有害,如果含笨损害人的白血球(可能是)及多人的生育有影响,但并 ...

请问洁结宝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清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