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赠送给优秀会员和版主的小工具的图片和使用方法

楼主(2007-05-20):
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刷BIOS用的小东东。(注意,这个工具只能应用到FWH或LPC架构的BIOS上,即3.3V的工作电压的。ISA架构的5V工作电压的并不支持,因为引脚定义不一样)

BIOS座的上层(注意那个左上角的黑点,有黑点的一层为上层,反之则为下层)

BIOS座的下层

使用方法如下。如果你确定,或是怀疑某块主板的BIOS资料有问题,而碰巧这块主板的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那种,你又焊得吹下来重新刷,那么这个小东东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第一步,找一个好用的BIOS块,然后刷上你要修的这块主板的正确BIOS,然后将刷好的BIOS块放到这个小工具的上层。就是左上角有个黑点的那一层。

第二步,将这个东东扣到你要修的主板上面,用力压下去就可以,从侧面观察BIOS座可以与主板上的BIOS紧密接触为准。松开压住的手,不会自己掉下来就OK,说明下层的BIOS座已经卡住了主板上的BIOS

第三步,加电,启动主板,此时主板会自动选定为由我们安装上去的那个上层的BIOS来启动,如果主板的问题是BIOS资料出错,那么现在就可以正常的启动这块主板了。。。。

第四步,启动到DOS下,然后将BIOS座从主板上摘下,也就是类似于热插拔的方法。摘下后,运行相应的BIOS刷新程序,如AWDFLASH,FLASH879等等。这个时候,烧录程序识别的就是主板上的那颗资料出错的BIOS了。然后按照相应的参数将正确的BIOS烧录进主板上的BIOS即可。

第五步,重新启动主板,完成修复过程

网友:
仔细阅过。悄悄分析一下:

是两座对焊,上座有一个短接为选择启动bios,类似双bios,利用启动后bios本身已经不起作用(机器使用bios的影像,而不是bios本身),去掉启动的 bios芯片。刷写就认原芯片。

好技巧,好思路。赞一个!!!!!!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好东西,太棒了,谢谢管理员

网友:
飞翔老师,这东西在基地的供应网好像没见到有啊,可以买到的吗?

网友:
飞翔老师贴出来让你自己做,用两个座就可以,看完飞翔老师的,再看一下楼上我的解释。

网友:
第二张图联的都是哪一个脚啊

网友:
呵呵.张老说得很对.自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制作.谢谢老大了提供的好方法..

网友:
1#、2#图上都有两个引脚连在一起的,看仔细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太强了
快点给我发过来啊~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的不错!!!!

网友:
哈哈哈

我记得这种BIOS格式布局有一块技嘉的主板上就采用了,而且带自恢复功能

也就是1程序坏,可以用2启动,然后2能恢复程序到1上。。从而达到刷新BIOS作用。。。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来做一个。

网友:
那两个座的连接是怎么连接的?是一对一的连接,还是连接固定的几个脚,有没有示意图甚么的?

网友A:
看样子是一对一连接,为了结实中间可以胶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一对一连接,为了结实中间可以胶接的。

   全部32个脚全焊起来.已经非常牢固了.除非张老您,神力过人.

网友:
六个BIOS座已经全部制作完成,将于近日发放给获奖的六位优秀会员和版主。

网友:
:D 很好的方法哦

网友:
飞翔大哥实在太强了!!!GA板的双BIOS设计那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我想不出飞翔大哥这样的东东呢???
非常感谢啊

网友:
飞翔大哥可以解释如何制作吗?谢谢

认真看了张大哥的解释。也搞了一个成功了,简单

网友:
前面一个说太松,接着一个说太紧。估计是找的座不够合适。

网友B:
不是我给大家泼冷水.
理论上来讲,这样的东西是不会成功的.
问一下那些做过的人,有成功的吗?
(其它人不明白,张老应该明白呀)
给个提示:这个东西的关键在于处理INIT#/RST#
试想一下,两个主动器件都被"选中"的时候,它们的输出是什么样的状态?
(上层的好BIOS和下层的损坏的BIOS哪个能"打赢"对方!?)

网友:
补充一句.
想成功的话就看看主板上的DUAL-BIOS 电路。
技嘉是自动的,青云是手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给大家泼冷水.
理论上来讲,这样的东西是不会成功的.
问一下那些做过的人,有成功的吗?
(其它人不明白,张老应该明白呀)
给个提示:这个东西的关键在于处理INIT#/RST#
试想一下,两个主动器件都 ...

要是不行的话楼主搞这干嘛,我的就OK了

网友:
我看心飞选的座和一般板上常见的有些差别,进口有斜度,你们也看一下,我是否看确切了。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飞翔老兄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呀

网友:
谢谢飞翔大哥,又学了一招

网友:
说的是电路问题,不是卡具的问题.
防呆口的问题谁都可以解决.
成功的人请说一下电路原理.

网友:
我问一下,我怎么拿不下来芯片呢,用什么专用工具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给大家泼冷水.
理论上来讲,这样的东西是不会成功的.
问一下那些做过的人,有成功的吗?
(其它人不明白,张老应该明白呀)
给个提示:这个东西的关键在于处理INIT#/RST#
试想一下,两个主动器件都 ...

只需处理INIT#就可以了,只不过是需要动一些手脚罢了.

网友:
心版说一下具体的制作方法,出来把两个座正反后把脚一对一的焊接好后,还需要短接哪几个脚?

网友:
老师
我想问一下
我做好了
也可以用了
可是24和25脚连在一起以后,
上下的两个座的24和25脚都连在一起吗?
就是说这两个座子有4个脚是连在一起的吗?
那么上面的哪个不也屏蔽掉了吗?
这原理是怎么了呀

网友:
楼上给的是要在板上断线的。

网友:
应该是正反相连的都是一样的脚,24-25,我也不太清楚是第几脚,不过看图都是连的一样的脚,先收着了,以后技术成熟了做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好东东 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可惜没有。想要。没工具修东西难啊

网友:
还有得赠送吗。努力

网友:
呵呵,这个比较实用啊

网友:
点數還不夠無法閱覽....嗚...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我也试着做一个

网友:
好东东,顶起来

网友:
今天我也去自己做个试下,好方法

网友:
支持楼主。不要用高手的眼光看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