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ATX故障检修关键检测点的确立及检修方法(转)

楼主(2007-05-20):
故障检修关键检测点的确立

  根据故障发生的规律分析,本机可划分为六个区域,各区域关键检测点如下:
  A.交流输入整流脉冲滤波区域检测点:C5、C6电容器正极电压。
  B.脉冲半桥功率变换与脉冲信号产生区域检测点:BG1、BG2、BG3、BG4四管C、B、E电压;IC1的4、5、8、11、13、14、15脚电压。
  C.辅助电源电路区域检测点:C26正极端电压。
  D.向主机供电及电源启闭控制区域检测点:+5VSB、PS-ON和PW-OK端电压;IC2的1、6、13脚工作电压。
  E.自动稳压与保护控制区域检测点:IC1的1、4、16脚工作电压。
  F.多路稳压直流输出区域检测点:+3.3V、±5V、±12V各输出端工作电压。
  在分析检修故障时,通过对上述各关键检测点的电压测试,就可先判断出发生故障的区域,以便快速准确地查出损坏的元件。

原先没有电路图了,可能就是按下面的图纸说的:

网友:
故障检修方法

1.要熟悉电路工作原理(图2),各区域正常时的直流电压值,各信号的性质和特点(图3);要了解有源器件在正常状态下的工作电压,待令与工作状态变化时的情况(表1、2)。
  2.根据故障现象,依据由表及里从普遍到具体的原则,先分析故障大约所处的区域范围,然后在故障区域内仔细检查,测量以找出具体故障点。
  3.电源通电出现异常气味、爆裂声响或冒烟等现象时要立即断电,延误时间越久故障就会越严重,包括开关电源保险丝已烧毁在内,也不能只换上新保险管就重复加电,都需要断电实行静态检查,将短路的故障查出再通电。在A、B、C、F区域内,整流及高压脉冲阻尼二极管、大功率三极管、高电压滤波电容和大电流输出回路滤波电容等,均能造成短路故障;T1初次级绕组绝缘层被破坏,线路板上高低压接点短路等故障;集成电路内部烧毁短路,跨接在较高电压回路的三极管c-e极短路等,都需要断电后将短路故障点找出。只有保证不会出现异常的过大电流时,方可通电检查。
  4.无异常过流现象可通电进行检查。一般是进行直流供压源检查,如交流整流输出、辅助电源、+5VSB电压输出;逆着电路工作流程方向--由末级向前级依次检查分析故障,这样做才不容易漏掉故障点。
  5.在印刷电路板上进行测量时,首先要特别注意区分高电压部分和其它部分的接地点,从交流输入经整流到BG1、BG2、T1的L1和T2的L1、L2、L3,这部分属于高电压电路,应该与其它电路接地点严格分开。这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以防止电路短路或造成触电的危险。在图上分别以、两种符号加以区分,测量A区时要严格使用标示的地,其它电路测量一律使用符号做基准地电位,测量时如果分不清正确的接地位置,不但会得出错误的计量值,还可能引发新故障。在电路板上进行测量,要求表笔的探针既尖又硬,否则容易在测量时出现短路,例如在集成电路引脚间、电位差值很大的近距离接点等处,都容易发生短路而烧毁器件。表笔测量注意不能用力过猛,否则滑移同样能产生如上短路现象。使用示波器时先要检查仪器是否校正准确,未测前先将仪器地线准确接好,测量的量程从大向小逐档选择,仪器量程一般要高于被测点的估算最大值,使显示波形占有效屏面1/2~2/3为好。测量困难的情况下,最好焊一根临时短引线,一切接好后再通电测量。
  6.元件出现毁坏需要代用时,一般按原机器使用的规格为好,代换要考虑新元件的性能,其指标要等于或优于旧元件,否则会影响修复后的质量。在本电路中属于安全考虑的元件有:C1、C3、C4、C5、C6、C9、D1和D2,其耐压值一定要等于或高于原值。从保证质量和性能方面考虑:选用BG1和BG2时要使用Vceo在600~1500V,集电极电流为6~8A以上,饱和压降Vces要低于1.5V,这样可降低热功率损耗,β值太低负载能力差,太高则热稳定性降低,要选脉冲功率开关管或高频特性好的大功率管为佳,如使用低频管不但功耗大、且效率低。
  +3.3V、+5.0V电源整流要选大电流低内压降的二极管,代替时电流和耐压要等于或高于原管。±12V、-5V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其它原则如上。低压各回路电容容量和耐压要大于原值。BG1和BG2基极的1Ω电阻要采用小功率保险电阻,不能使用功率大的,原阻值找不到可在2~10Ω范围内选,但两只的阻值要相等。IC1可使用DBL-494或TL-494代换,IC2可使用LM339代替,其它元件可代用的范围很宽,均很容易解决,在此不加详述。

网友:
检查和排除各种故障

1.不能正常加电源(指有异常声响、冒烟、焦味或保险丝已烧断)。
  故障分析:
  这种故障多发生在A、B两个区域中承受大电流和高电压工作的元件上。
  检查步骤:
●断电脱机检查,先用万用表R×1K档在220V交流输入两引线端交换测量,表的读数分别出现由低阻值向高阻值、速度由快转慢的回退,正常时应在180K以上。如阻值明显很低,则要考虑整流桥堆BR1、BG1、BG2、C5、C6、D1、D2的其中之一或两个以上元件可能被击穿。方法是:在桥堆正压输出端分别将BG1、BG2的集电极从电路中断开,按桥堆到交流输入,C5、C6串联支路,BG1、BG2串联支路三部分仔细检查。这部分元件的损坏几率约占引起这类故障现象的90%以上。
●如上述检查未发现异常,可用万用表测量综合供电插座中各路直流稳压输出点的对地电阻,其正常值如表3所示(由于测量用的量程档级不一样,所以结果会有差异,因此要按表中的提示档级来测量比较)。如发现哪一路有接近0Ω的电阻,就要分别断开此回路中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进行检查;再检查IC1、IC2和KA7805有无短路。但这些低压元件损坏几率一般较小。
  2.可正常通电、有+310V输出电压、但无+12V直流电压输出。
  故障分析:
  这种现象说明A区无故障,要从锯齿波信号产生电路到脉冲半桥变换电路做重点检查,C、F区做辅助检查。
  检查步骤:
●测量辅助电源输出端如:C26正极、IC1的12脚、IC2的3脚和KA7805输入端这些工作点,是否有+12V电压存在。确认此处无电压输出,对照表1来检查图1的A、B区关键检测点电压,BG1、BG2基极的1Ω电阻有否烧断;T2变压器在印制板上的焊点是否有虚焊;D3、D4、D6和D7有否开路;BG1、BG2的b-e极是否开路或短路,c-b极是否有开路发生;检查电容C9是否断线或无容量;T1的L1、L6接点和T2绕组的共同接地点,是否因振动或其它外力造成焊点脱开或虚焊现象;D32整流管是否开路。上述部分如无异常,可临时外接+12V(500mA)到C26正极上,继续对(图1)B区范围进行检查。
●在外接电源情况下,用示波器检查IC1的5脚是否有锯齿波电压,第8、11脚有窄脉冲输出(图3),这说明IC1正常,如果无信号输出就是IC1已损坏。
●IC1正常,而BG3、BG4集电极没有信号输出,就要检查D6、R60和T2初级L4、L5连接点的100Ω限流电阻及发射级串接的两只IN4148二极管有无开路,BG3、BG4是否损坏。经过上述一系列检查,如果KA7805三端稳压集成电路也没有软击穿,那么基本电路就能正常工作。
  3.通电后辅助电源有正常输出,电源启动后各路均无直流稳压电压提供。
  故障分析:
  辅助电源有正常输出,证明从脉冲产生到脉冲功率半桥输出及辅助电源电路工作正常,应将检查的方向放在启动控制回路和IC1上。
  检查步骤:
●将鳄鱼夹上带的硬线插入PS-ON插孔,利用鳄鱼夹这端,瞬时与地()接通,采用人工启闭电源方法,同时用万用表测量C26正极和IC1的4脚电压变化。C26正极电源启动后没有由+12V提升到25V输出,IC1的4脚电压能由待令时+3V启动后立即转为0电位,就说明IC2到PS-ON这部分电路工作正常。
●IC1的4脚电压正常,8、11脚在电源启动后无较宽的调制脉冲信号输出,这肯定是IC1损坏了,重换IC1后电路恢复正常。
  4.+5VSB有正常电压输出电源启动后没有输出电压。
  故障分析:
  有+5V电压从+5VSB端输出,说明脉宽调制信号产生了放大,驱动及半桥变换到辅助电源这些电路工作正常。这时应把检查重点放到D区范围。
  检查步骤:
●先测得IC1的4脚在电源启动后没降为0V,而IC2的1脚有12V电压,证明故障在控制放大回路。
●检查1C11(IN4148)和R56有无开路,对照表1检查Q4集电极工作电压是否正常,C5有无短路。
● 电源启动后IC2的6脚为0V,而1脚无12V电压输出,则IC2内部的比较器已损坏。
●当电源启动后测PS-ON点线路,如IC2的6脚依旧为4.6V,则R48开路。
  5.电源通电后仅+5VSB和PS-ON有+5V输出,启动控制后无输出电压。
  故障分析:
  开机检查,BG1、BG2工作正常,辅助电源待令时输出8.5V,电源启动后仅提升到10V,测IC1的4脚为+3.0V,电源启动后变为0电位,说明启动控制各电路没问题;测IC1的8、11脚均有窄脉冲输出,这说明故障在脉冲驱动级。
  检查步骤:
●BG1和BG2的VBE均有+0.4V电压,说明脉冲信号没输送到功率变换输出级。
●继续检查脉冲信号驱动放大器,发现BG3、BG4集电极限流电阻100Ω烧断,更换后工作正常。
  6.电源待令工作状态正常,但启动后,带负载工作时会发出较小的吱吱声。
  故障分析:
  这种现象说明没有太大的故障,在待令状态下进行检查,IC1各脚工作电压正常,脉冲驱动级有标准输出信号,说明故障在脉冲功率变换级。   检查步骤:
  测量发现BG1、BG2的VBE电压有差异,进一步检查基极电路,发现二极管D4的PN结短路,换一只IN4148二极管吱吱声消失,工作一切正常。
  7.能通电,但无任何电压输出。
  故障分析:
  在开机待令状态下检查,+310V电压正常,C5、C6各分得均等电压,但BG1集电极+310V电压属异常现象,先检查这个串联支路。

  检查步骤:
  断电测量BG2的c-e极击穿,由于自激振荡停止造成全机瘫痪,无任何输出电压提供,选同一型号元件,经过对周边电路的检查无异常现象,换管后通电工作正常。
  8.接电后有小的吱吱声,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有大的吱吱声发出。
  故障分析:
  从现象上判断应该无短路情况,属于单边脉冲驱动工作频率降低,因此重点应放在对驱动级的检查。
  检查步骤:
  在接假负载通电待机状态下检查,辅助电源高于正常电压达到+13V,启动后升至32V属异常。IC1的11脚工作电压为+1.4V无信号输出,8脚工作电压正常有信号输出,造成脉冲工作频率变低出现吱吱响声。进一步检查,发现Q3的b-e极短路、致使单极性驱动,焊下Q3管测IC1没有损坏、Q3外围的相关元件没有异常,换一只C945管后工作正常。
  9.通电无异常声响,无任何电压输出。
  故障分析:
  这种现象要从交流输入部分开始,向前面逐级通电检查。
  检查步骤:
脱机后进行断电检查,测量交流输入到整流输出及BG1、BG2管串联网络没发现异常。通电检查C5、C6电压正常;BG1、BG2集电极电压正常,其基极有+0.4V电压,说明没有驱动脉冲输入;测量辅助电源无任何电压输出,怀疑的重点就放到脉冲驱动放大级。此时因无电源提供无法继续向前检查,断电后焊下Q3、Q4,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只管c-e极击穿,造成T2脉冲变压器初级严重短路,无法建立辅助电源,致使整机工作停止。试换C945管通电试验,辅助电源有12V,又发现C945发射极电压为0V,正常值有+1.4V左右,进一步焊下C40和两只二极管检查,发现两只二极管因C945的c-e极击穿PN结短路。换两只IN4148后,各路带假负载输出正常,确认无误后装回主机系统。
  10.ATX电源启动工作,但+3.3V输出偏高,输出达到4.2V。
  故障分析:
  其他线路输出电压正常,证明故障在+3.3V自动稳压电路。

  检查步骤:
  为防意外,拆机接假负载(除正常接假负载外,在+3.3V输出处,接一只临时的1Ω/10W电阻)通电检查,因其他各路输出正常,说明故障发生在+3.3V自动稳压控制回路。启动开关电源,辅助电源输出正常。瞬间开闭电源,分别检查Q6、Q7、Q8各极工作在两种状态下的变化,发现Q8集电极电压始终为0,说明c-e极短路,断电焊下测量后确认无误,换一只同型号管工作正常。
  11.+3.3V输出偏低仅有2.2V电压,其他各路正常。
  故障分析:
  故障在+3.3V自动稳压电路。
  检查步骤:
如上所述接假负载,通电检查二次稳压控制回路。利用手动启闭PS-ON点,检查Q6、Q7、Q8三只晶体管的工作电压,发现Q7比较放大器LM-431K的点电位在待令和启动两种状态始终为0V,断电,焊下Q7后测量(利用R×10档,正表笔接A端,负表笔接K端)为0Ω,说明内部的NPN放大管击穿短路,选同型号比较放大器更换后,能准确稳定输出+3.3V。Q7管比较特殊,外表如同一只小功率塑封三极管,但它内含有一个2.5V基准电源、一个比较器和一只NPN硅高β值放大管,因此换用时要特别加以注意。它的代表符号与内部结构如图4所示,检测好坏的方法如同普通NPN三极管。
  12.除电源工作后输出电压偏低以外,其他无异常。
  故障分析:
  这种故障一般出现在自动稳压电路,ATX电源所带负载不重,没有超出工作允许的极限,检查重点应放在从采样到稳压控制回路这部分。
  检查步骤:
  在脱机带假负载的情况下,用一只100K电阻跨接在IC1的1脚与接地之间,如果输出电压有变化,证明IC1集成电路控制正常,问题出在采样电路中,经检查是采样下分流电阻的阻值变大引起。本机的下偏流网络由R35、R36、R42三只电阻并联组成,如网络总值偏低,则输出电压提升;反之则降低。R42是粗调电阻,余下两只是细调电阻。用一只500K的碳膜电位器焊上软接线来替代R35或R36,将阻值从高向低调整,边调边监测输出电压,使之达到标准值为止。然后,断电换上与电位器上调整阻值一样的电阻到电路上去即可。调整要注意:
●不要连接在主机系统上进行;
●电位器最好再串联一只50K以上的电阻进行调试,以防输出过高而发生新的故障;
●输出电压差值不大时,从安全考虑尽量不要调R42,最好调整R35或R36的其中一只。
  13.电源输出正常,但过载不自动保护。
  故障分析:
  这种故障重点放在过流保护控制电路。
  检查步骤:
检查IC1、IC2的A比较器及采样电路,发现Rb1电阻变阻到90K,其他工作正常。换一只30K电阻后,过流保护恢复。
  14.电源与主机系统连接时,不能启动工作,脱机后利用人工启动可正常输出直流电压。
  故障分析:
  脱机能正常启动并有电压输出,说明ATX电源整体电路没问题,要把检查重点放到向主机供电的+5VSB和主机的启动控制端口。
  检查步骤:
●检查+5VSB无输出电压,则是辅助电源有+12V的电压输出,电源启动后又能正常提升到25V,说明故障在稳压处理部分。
●查得Q10集电极有电压输出,KA7805输出无电压,确定为Q10损坏,选一只同功能的三端稳压管换上,工作正常。
●接到主机系统进行启动试验,如不能正常工作,而PS-ON点不能由5V降为0V,就是属于主机启动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本人的电源全是朋友修的,自己不修电源。电阻朋友全是拆来的或者临时找的。一般只有电容有一点备件。
我只能判别资料的质量,小胖斑竹在一个帖子里希望有一份好点的电源维修资料,就上传一份,也许他能告诉你关于备件的问题。

网友:
我修电源最多的故障就是开关管这部份电路坏的多,其它故障相对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二极管也说一说应备哪几种分别用在哪里 ,准备学电源维修给以后的显示器维修打一打基础

   经我手修好的电源不下几百个.
我就帮张老回答你的问题吧.
   常用的主要有
          IC TL494   LM339  LM393 KA3511 SG6105R     偶尔见到的 TOP220系例.5L0380R  2003
     三极管. 2N60  即2A600V 这个主要是用在辅助电源这里的,
               2sc945 E13007 E13009
          别的电阻电容的比较容易找到.还有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光耦,风扇

  上面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特别是2N60 E13007 2SC945
            电源感觉80%是辅助电源坏掉.这部份是典形的自激振荡开关电源.仔细研究,精修这部份对基础有好处.

网友:
无PS-ON的,我修几个都是启动电阻坏,就是一个47K的电阻坏,其它的我就修不出来了。ATX电源我觉得真的不好修,我看到楼上的朋友说为修显示器打基础,ATX电源和显示器电源部分是不一样的。。修ATX电源可以为修主板的CPU供电打基础是真的

网友B:
对于ATX电源比主板要好修多了,其实修电源比修主板也不错,我修电源一般都是20元,修主板也是20-30元,但修电源一般不容费太大的脑筋,如果大家有电源方面的故障可以问我,我积累了很多关于ATX电源的资料(包括自己实测的电路及数据)。

网友:
谢谢,收下了,就是图不太清晰。希望能换一个清晰点的。这样对我们不会修电源的也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ATX电源比主板要好修多了,其实修电源比修主板也不错,我修电源一般都是20元,修主板也是20-30元,但修电源一般不容费太大的脑筋,如果大家有电源方面的故障可以问我,我积累了很多关于ATX电源的资料(包括 ...

   顶你.修电源就是多灰尘一点.脏点.
但比起主板轻松多了.有经验的一天,十多个轻轻松松.

网友(2008-05-13):
请问,为什么图纸和印制板上不一样呢?图纸上12脚是VCC..但印制板上是13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