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内存供电2.85V,参考电压1.42V,是不是高啦?(刷BIOS已 ...
急~~内存供电2.85V,参考电压1.42V,是不是高啦?(刷BIOS已修复)

楼主(2007-05-20):
修到一片ECS 848P-A V2.0的板,跑C1,测内存测试点基本正常,就是参考电压,1.42V,供电2.85V,是不是高了点?
换过LM324和MOS管都不行啊....
\等待版主们
[
]
刷BIOS

网友:
LM324其实是很少坏的,你主要要查一下LM324的VREF电压,以及正向输入电压。

网友:
谢谢飞翔大哥,我太菜了反正看是他控制G极的,就换了再说,现在问题解决了.
是BIOS资料丢失.刷了就好了.
不明白的是看雨夜关于DDR内存供电的帖,说上拉电压不能高于1.4V,这片主板的1.42V是由2.85V经过一个电阻转过来的,算上拉电压还是参考电压?

网友:
参考和上拉是两个概念!
上拉是给信号线加电压让他更好更稳定的传输的~
参考电压又叫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就是一个理论上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稳定的参考电压,使用这个电压跟其它电压来比较或者计算。

网友:
基准电压一般情况下是谁提供过来的啊!
上拉电路图可以提供一份看看吗?

网友:
参考电压是由谁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