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维修一例 & 少见的场管应用一种

楼主(2007-05-20):
主机一台,AUUS P4S8X-MX主板,SIS芯片组,客户反映:死机、蓝屏

接受试机实际为通电不跑数,多数时无复位,查1.8V供电无,换PQ90后ok

本不必发帖,观其电路,颇具特色,因而发了上来

PQ90的G栅极和漏极连接在一块,源极输入3.3V后,漏极输出2.7V电压,我不认为它是在降压,这种接法的场效应管等于一只有源电阻,实际作用是恒流,即流过该管的电流大小是稳定的不变的,而后面的PQ91和PU80(估计是324,AGP后下遮挡看不到型号)组成稳压电路

PQ90作为一个有源电阻,起到什么作用?望高手指点
本可以直接短路PQ90,最终还是随便拈了一个换上

结论:华硕主板设计确有周到之处

初学如果愿意进一步探讨该问题,请向张先生讨教

网友:
自占沙发,估计客户在家时,PQ90未完全坏,只是供电已经出现问题,更换后烤机正常

网友:
这块板子多易出现此问题,以前我是郁闷了很久都没查出问题来!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人,只知道在供电的MOS管是D极输入,G控制,S输出~~~这个PQ90怎么颠倒了?LZ能简单说下原理么?

网友A:
MOS管的基本应用原理之一,D/S极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基本应用原理之一,D/S极可以互换

原理是这样说,在实际应用中,通常D极接高电位,S极接低电低.本人没事,拿个适配器里的开关管做实验,把管子悬空调换了D极和S极的脚位.通电之后,炸了一堆件.

网友:
电路你不改,直接换那还不烧?不知D/S电压怎么样了才炸

网友:
不少人告诉我,说可以互换,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轻易信人,除非自己做实验了.炸完之后,我对那个人说,不说可以互换吗?哑口无言了.看来他们也只是知道皮毛.原理还是不透呀.

网友:
MOS,即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从原理上来说就是有金属栅极G对源极的电位差来控制源(S)漏(D)之间的沟道宽度,改变导电通路的宽窄的,倒过来一般也能工作。但实际设计时,对栅极的面积、位置都做了特定的选择,D极一般接在散热板上也是特定的处理。另外栅极对源极的电位也被改变,可能直接引起全通导。后面烧一堆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讲解.

网友:
学习中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张老师的解说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呵呵 又学到了新东西了

网友:
长见识了,张老师讲的太好了,看样子很多理论不能全信

网友:
涉及到场效应电路!看了之后不太明白。

网友:
楼上的,场效应管别考虑太难,张先生解释的够清楚了
你不妨用非专业的概念来理解,加在控制脚上的电压高低,可以改变另外两个脚之间的“电阻”大小,控制电压为0(或小于阀值),另外两脚电阻视为开路,电压高到到一定幅度时,该电阻很小很小,等于导通,且此时这个很小电阻不再随控制电压升高而变小
在上面两种情况中间,电阻大小随控制电压高低变化而变化
主板上的供电线型MOS,是利用控制极G和源极S之间的电压高低来控制漏极D和源极S之间的导通程度来工作的
以上只能借来参考,不可用于严谨分析

再说说小胖版主的实验,他的实验牺牲对象原来是S极接地,G极有给开关控制脉冲,大家不妨理解它有对地(S极)几伏的电压,它的D极接300V,对换DS极后,GS间的电压是一个极高的接近300V的反偏电压,足以击穿G(栅极)的脆弱的绝缘层

修彩显的朋友知道,飞利浦CRT本采用降压二次电源,它的G极电压很高(和前级推动有隔离耦合电容),和S极间的电压差很小,而升压型电路S极接地或0.几欧电阻接地,G极没必要给很高偏置电压,这两种电路也没人规定一定要用P型或N型的原因是,不管P还是N都是可以当开关用的
降压二次电源多数采用P型管,S级输入近200V的一次电压,D级输出,如果G级不设置偏压,GS间的电压差也就接近200V,同样会加电就烧元件,至少是MOS

网友:
MOS管能够用恒流源当输入么?没见过啊!

网友:
曾sir的讲解通俗易懂,学习了.谢谢.

网友:
每天学一点不错

多指老鸟们发好贴子

网友:
我见过G级接地,输出输出电压相同的,费解中

网友:
FET输出特性含可变电阻区、恒流区、击穿区
和三极管一样,共漏极电路、共源极电路、共栅极电路

网友:
好好学习基本应用原理

网友:
我晕了,,
真是还是不大明白,,
虽然说的这么好...
这么有理论依据
...
唉..
基础差没办法啊

网友C:
我的华硕板子也坏了,现在送公司返修,主要是一开机就黑屏,硬盘灯亮,没有自检,板子点不亮,哎,烦人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主享

网友:
mynameljs (小胖)  是娱乐版的版主?  连这个都不知道 ?

网友:
完了  ,说这话 ,肯定得罪  mynameljs (小胖)   了。。。

网友:
没关系,不懂就得问,不耻下问吗.不懂装懂才最可悲,可恨.只是以前不少人老误导我.说可以互换.说实话,我不信.想当它面做个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原理始终搞不清.说出来以后,大家清楚明白了不是更好吗.我也是个初学者,承蒙超版和管理员错爱,勉强当了个版主.大家见笑了.来这个论坛,主要是讨论学习.提高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华硕板子也坏了,现在送公司返修,主要是一开机就黑屏,硬盘灯亮,没有自检,板子点不亮,哎,烦人

这个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前几天一个客户的机子就是这个情况,怀疑主板或电源有问题,换电源后正常
前面的各位讲的很好,复习了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对张老师的解说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肯定厉害,你看他平时发的帖和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回的帖就知道了,

网友D:
考虑的太多了,并非恒流用,而且这样并不能恒流
这个电路这样接只是用到场管里的一个二极管来降压的.
就是因为功率型场效应管里常反接一二极管,就不能DS对掉使用.后果看7楼就是例子

网友:
顶楼上的 不是横流源 哪有用横流源供电的 恒流源只是在微电流中应用 随负载变化输出电压也变化
而且从场管的原理上 这种方式根本不导通 它只是借用DS结的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一般电流较大)

网友:
场效管是电压控制型元件,利用珊极的电压来控制D,S的道统程度

网友:
佩服,学习到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种接法准确讲是有源电阻,不为恒流源也有可能,但是这里有源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新东西我还没见过啊,呵呵,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准确讲是有源电阻,不为恒流源也有可能,但是这里有源电阻是干什么的?

如DS间电压是正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为有源电阻.
但注意这里的MOS管是反接的,不具备成为有源电阻的条件.

网友:
我是新人,向各位前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了!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了附件啊

网友:
对张老师的一点补充:
其实只有结型的可以把D极和S极调换,其它的都不行,如果你变线路,另外一种说法!

网友:
长见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2007-06-23):
看了一大篇,还是不怎么懂,哎,人笨啊

网友:
请问我为什么不能看图片啊。。。。

网友:
有问题,学习才快,是不?

顶一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的太多了,并非恒流用,而且这样并不能恒流
这个电路这样接只是用到场管里的一个二极管来降压的.
就是因为功率型场效应管里常反接一二极管,就不能DS对掉使用.后果看7楼就是例子

你说的才是正确的,我也认为这个管起作用的才是那个阻尼管,不是什么场效应管. 不分D S 也不正确,要知道 场效应有P/N 沟道之分的,就像三极管有PNP/NPN 之分一样.

网友:
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如DS间电压是正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为有源电阻.
但注意这里的MOS管是反接的,不具备成为有源电阻的条件.

实际应用中可能是利用二极管降压,3.3-2.7=0.6,一般0.6~0.7V正好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如果场管不含二极管,就是曾sir和我所做的解说,如果含二极管则可能是利用二极管降压。

我不清楚原图上的场管是否含二极管,所以按场管来解说问题。

网友:
用力顶贴,好想下载,支持你们

网友(2007-08-22):
好贴,基础贴,技术贴

网友(2007-10-07):
我有块华硕场管问题一直没解决,终于找到原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实践证明一切,佩服你,向你学习

网友(2007-11-10):
现在新器件很多。以前很少有这样的电路出现,这样的接法只有结型场效应管才有过。

网友:
越看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要学的还很多

网友:
长见识了,张老师讲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