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本来蓝屏的内存,刷了SPD后黑屏且不报警

楼主(2007-05-20):
本来蓝屏的内存,刷了SPD后黑屏且不报警,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报废了?
黑屏

网友:
刷回原来的SPD,用内存检测软件扫描看颗粒有没有问题先。
SPD一般很少出问题,除非是SPD芯片坏了要换,或是不小心丢了重新换上的才要刷。

网友:
我用的是2005内存诊断卡好像用起来麻烦的
检测原件是不是要软驱才能用?

网友:
我的软件是MEMTEST,软驱的,理由只有一个:习惯了
开始能点亮的内存都直接扫吧,SPD没什么关系

网友:
检测都不检测SPD的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换了个EEPROM(SPD芯片),就好了

网友(2007-08-22):
gc 看到这里真是太好了.
以前学习一直没有系统.现在好了.

网友:
SPD刷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