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最近修的板都是BIOS出问题的

楼主(2007-05-20):
最近修到好几片名牌板,像ECS,GA,MSI,好几片都是不过内存,但是测试点正常,刷BIOS刷好的。。。
奇怪了,各位兄弟最近什么故障比较多???

网友:
这个可不一样,我最近修得桥坏的多。

网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看来这话没说错
还的多积累经验啊

网友:
听说845以后的板,坏BIOS得很少,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没规律,该坏的地方还是在坏。

网友:
有同感啊。最近修了十来个桥坏的,连693这样的板桥都坏了,(IDE口不能用)。不只怎么搞的!!!!!

网友:
换桥呀,确实没有桥可换,让他换板呀!

网友:
我记得是技嘉的BIOS问题多点(出厂问题,并非损坏)
不过有问题一般都是连着来的
蓝屏就连续几天的机子都是蓝屏,要么就连续几天的点不亮,我现在是连续几天的电源问题,坏电源一下堆了5、6个!

网友:
那LZ说说怎么修焊死在板子上的BIOS,用什么方法最方便。

网友:
不用我说啦,论坛里的超版已经发贴在工具配件版里....2个BIOS座做成的小工具,非常实用,不过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