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有一联想845主板,电源通电没反应,但主板上的红色指示灯亮,触PW开关针通电无反应,测PW开关针5V,CPU供电1.4V左右,南桥附近有几只1000U的电容有少许鼓起,触主板元件,有一"RTL8100B"网卡控制芯片通电不久就异常烫手,是不是PW开关针附近的电路出问题,还是还有其他问题,我不太懂,请看贴的指教了,指明一条维修思路
[
]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烫手也有可能和电容有关。

网友:
遇到此类板,我一般都是先把能看到的故障排除掉--更换电容,楼主所说的网卡芯片烫手不知是在插上电源就烫还是在触发了之后。依我个人所见,不如直接取下再测南桥5V 3.3V是否正常,CPU1.4V好像有点低,也可以查一下

网友:
老大,你不开机,CPU会有供电吗?真的是奇怪了不是,开不了机查开机电路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所说的网卡芯片是一插上电源就烫手,并未触发.这是什么原因,是短路吗?另外我想测下南桥,但"小刀"所说的5V、3.3V应如何测?

网友:
网卡芯片有待机3.3V供电,如果未触发就发烫,怀疑网卡芯片内部短路,你拆了网卡芯片试试
VSB3.3V在PCI槽的A14脚,测对地阻值和电压,如果拆了网卡芯片还短路,则多为南桥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首先可能是我表述不整,我说的CPU供电1.4V是在触PW开关针后,主板加电了,CPU风扇转动但无反应,测试卡也没任何反映,在测电感时测到1.4V的.另外,我也想说,请尊重一下发贴的我,我是诚心向各同仁请教的,我是新手,正在努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测了A14脚,为3.2V,应该属正常吧,另外我的工具只有电焊铁,没有风枪,可能拆不下网卡芯片,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
没有风枪,办不成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9楼"主板坏了"
"没有风枪,办不成事啊"见到这几个字,心情真有点低落,唏逆境中再想办法,因为我之前也用过电铬铁去取过声卡的芯片,结果让PCB板鼓起,取的声卡芯片的引脚也乱,可能技术不过关吧.另外,说我的主板,会不会是南桥附近的电路有问题,另外,我本想测下南桥边的晶振,看受压起振没有,但找不到有晶振,唏,一头无水.谁能帮我?

网友:
没有枪,就要拿刀。来割

网友:
搂住只要肯下功夫,没风枪找个电炉,这个好找吧,上面放一块铝板或者铁板,距离铁板1厘米左右中间垫一块隔热的板,板上面挖一个网卡大小的洞,在上面放主板,掌握好时间和温度,一样可以把网卡卸下来,和风枪效果一样。 晶震在南桥附近找,一个亮晶晶,细细的圆柱体。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12楼"f052360fjh"
谢谢你的回贴,晶振我找到了,原来主板上的晶振是有2种,一个是像12#所说的圆柱形,而另一个是像是贴处式的长圆方形.我测南桥边的晶振两脚的起振电压分别是0.3V和0.36V,属正常吗?好像起振电压最少也要0.5V才算正常吧.我那晶振是坏了吗,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另外还有可能是旁边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搂住的晶震按你现在测试的电压很正常,最低0.5伏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和是既有差别,我所见过的0.12-0.18都是正常的。这个正常不正常要看它的两个脚是不是有电压差,必须两个脚都有电压,假如你现在一个脚0.5伏,一个0伏,按我的经验我就认为不正常。一般两个脚有电压差,旁边的谐振电容可以先不考虑,我们现在默认电容是正常的。另外这个晶真的作用是配合南桥产生基本的时钟信号,也就是我们在使用电脑时电脑右下脚的几点几分。换句话说就是实时时钟。另外一个作用是最重要的,就是配合南桥产生开机信号。这个晶振怀掉了或者拿掉,基本这个主板你点击开机一般是开不了的,也就是加不上电的,相应的主板上的散热风扇不会转动,1.4伏的cpu电压也就没有了。 以你现在的主板现象,开机这一块基本没有故障,你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卸掉网卡,然后加电开机,看测试卡能不能跑代码,如果有假负载的话,最好首先上假负载测试cpu的核心电压1.5-1.8伏 两个时钟信号电压0.3-0.4伏 一个复位电压1.7-1.8伏, 一个pg信号电压1.8伏左右看都正常吗?。

网友:
雷击主板,换鼓包电容,拆下网卡芯片,如还不行,南桥挂

网友I:
应该就是网卡造成的,但楼主要搞维修,没有风枪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我那主板坏时,的确打雷了,把公司的另一台电脑的主板和打印机也搞坏了,另外有3条网线也不通,联想的24口交换机有几个端口也不通,估计也烧了.我今天在朋友那里用风枪将"网卡芯片"取下了,等下收工就去卖几个电容把鼓起的换下,不过我有个问题,是不是电容替换时,只需留意两点,一是容量,好像是1000U的,听说容量可以高一点,是吗.二是额定电压,但好像是额定电压一定要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M:
谢谢你给我的思路,因为我刚接触这类故障,而自己也真很想在这方面去发展,我直言了,总之太感谢你了,真的!
另外,我晚上回来会立马会将主板的电容马上换掉,同时也会按"f052360fjh"给我的思路去查一下核心电压,不过"两个时钟信号电压0.3-0.4伏 一个复位电压1.7-1.8伏, 一个pg信号电压1.8伏"我真有点不懂,核心电压我会查,但复位电压我就不太会,平常在论坛上听高手说,电脑不通查复位,这我可不能理解,复位是什么,怎么查;另外PG信号电压又是什么,请原谅我是新手,也同时真诚希望你能给我复贴.因为其实我不需要发那么多时间去问,去找原因,把主板拿到电脑城去修一下就可以,充其量就几十块,但我不甘心,我必须让自己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多说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O:
这次发贴,我基本做到了有回复的我都回贴了,因为你们的意见对我很有用,我乐意接受.
我之前也真想去买个风枪,因为自打我有兴趣在这方面学习后,基本上除了一台风枪和示波器没有买之外,其他的工具我都有了,不是不舍得用钱,而是我考虑过,我目前不是缺硬件,我想我更多需要是少一个导师,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曾经到电脑城里的维修店要求当学徒,而且是不收分银,但因后来路途的遥远(28公里)而止步,虽这样,但我还心未灭,上网看到有关方面的知识,我会收藏起来,不过经验总得自己去总结,所有我想我应该尽我目前的知识也好,各同仁的帮助也好,尽量把我的主板收好.另外,我真的需要一名导师,可能指正及引导我,我的QQ:719163773(中山)

网友:
哈哈,我的主板终于点亮了,测试卡显示"FF",这种感觉说不出,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修主板,也是第一块收好的主板,在这里感谢以上各回贴的同仁,特别是"f052360fjh",有你们的帮助,我才可找到思路.再说回我的主板,我把网卡芯片取下后,测,不通,查了下复位电压(上网搜过这方面的知识),更换了南桥附近的2颗电容,分别都是1000U的,上测试卡,通电,"FF",装上CPU,测试核心电压正常,长鸣,哈,再上内存,触PW,看到测试卡跑"26",并听到清脆的一声"DO",这两天困扰我的问题全解决了.之所以写出来,除了分享我的经历外,也希望各爱好者明白多动手,多总结经验,学到的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