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的新特性

楼主(2007-05-20):
有人看得懂吗?全E文的

网友:
这个好象是读写方式的不同哦

网友A:
译文:

图1:
引脚的改进
。改进供电传送性能
  :增加供电和接地焊球
。改进信号质量
  :改进信号完整性
  :改进供电和接地分布
  :改进信号引用
。采用全装球阵列
  :改进机械可靠性
。改进D/Q阵列
  :减少D/Q斜度
  :紧缩D/Q时间
图2:
。允许控制器对数据命令到每个DRAM的输出(字节通道)去确定时间三角形。
  :使控制器能够对每一个字节通道俘获数据
  :使控制器能够调整接收时间/字节通道

网友:
3比2的要快。低频率的2的也不比1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
引脚的改进
。改进供电传送性能
  :增加供电和接地焊球
。改进信号质量
  :改进信号完整性
  :改进供电和接地分布
  :改进信号引用
。采用全装球阵列
  :改进机械可靠性
。改进D/Q阵列
  ...

E文好啊````

网友:
这样的条子难啊!!!!!!!!

网友:
数据控制改为串行了!!仔细看一下图哦。

网友:
小时不努力读书,现在好了,什么都看不懂

网友:
速度快了啊!
很明显的

网友(2009-11-19):
看过摸摸的十多篇文章,明白老摸是个内存维修高手。现在是不是转修主板、笔记本、显示器等?

引用我这里一位老家电的话:“现在什么机器都得会修”。

真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