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修内存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主板

楼主(2007-05-21):
大家修内存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主板 我可是菜鸟 谢谢大家指教
主板

网友:
起码能上的两中以上的内存

网友:
845/865
建议使用INTEL芯片组的

网友:
标准的SD测试是用很老的板子
可以上EDO和SDR的那种INTEL芯片组的,忘记是什么的了。原理是用EDO的带SDR的测
测DDR的通用是用865的4槽的那种,用一条好的DDR带一条坏的DDR测
测DDR2的是用915,可以上DDR1和DDR2那种,用一条好的DDR1带一条坏的DDR2测

网友:
遇到合适的板要留着,不然一时不好找哟

网友:
修东西的很少用INTEL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