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2.768会引起报C5 ?

楼主(2007-05-21):
看本BBS维修经验共享区: philips01 会员的“[原创]主板维修经验”一文:
其中有提到:

“上CPU跑过FF后即当C5,量测32.768KHZ CRYSTAL,有电压无频率,CHANGE后OK.”

32.768主要是跟开关机触发有关,为什么,会引起报C5,c5应该是和内存有关吧?而且要是32.768没有波型的话,应该是不能触发开机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此元件损坏造成的故障现象非常多。。

如档C1、D3 C5 C3 05 06 都碰到过,还有就是系统运行速度缓慢的故障。

应该是老化后,起振波形幅度低造成的。

网友:
又听雨夜老大说,开机后32.768开机后拿掉都一样没问题..
到底哪个才是正解???

网友:
总线上的设备,任何一个故障都可能影响全局

网友:
都是正解

没有晶振照样通电点亮的都碰到过,没有14.318M 点亮的也碰到过,这种事情多了。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