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1):
请教一下"电容漏电"怎么量的.用什么工具?搞不懂这个!
方法

网友:
我利用万用表测的时候,为加快测量速度,一般先用低电阻测量档加速充电,然后换高电阻档看阻值,估计漏电情况。真要测量必须有专门的仪器,加一定偏压的情况下读出电流的值。

网友:
张先生说的是大容量电解电容,对于小容量的电容可以直接用X1K或X10K档测量,另外测电容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漏不漏电,用数字表粗测电容的容量。

网友:
谢谢.了我去看看会不回搞

网友:
一般电容都存在漏电的问题,只是轻重而也,只要外观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必尽主板上的要求并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