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N03H可用20N03L代换吗?

楼主(2007-05-21):
15N03H可用20N03L代换吗?
另外有一个: RT9202 应该是电源管理IC,没有找到相同的型号,可用什么八脚芯替换??

                              请教!!!

网友:
15N03H可以用20N03L代换,20N30L的电流比15N03H大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那么09N0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然可以了.15N03是最小的管子

这个说法是有错误的,不通公司生产的不同后缀的管子耐受电流是不一样的,如IPP15N03L的平均电流可以达到42A,而AP15N03H和AP15N03J的平均电流只能达到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