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时钟电路的手工图啊

楼主(2007-05-21):
哪位有时钟IC的测试点,或着时钟故障的维修方法,越详细越好

因为我碰到好几块板子都是坏了晶振,故障现像是:1:假负载上其它电压正常,就是没有参考电压
                       2:跑内存到E1,就是跑不过内存,量供电很正常
                       3:复位灯常亮

哪位系统的讲下坏了晶振的维修思路???最好有图的测量点

网友:
我认为主板上就时钟电路原理最简单,因为集成的缘故,没有什么原理可讲,关键在于跑跑线路

网友:
时钟电路查起来很简单,IC的供电一般都会由电感(这些电感也都在IC的外围不远处)过来,有3。3V和3。5V,有的只有3。3V,另外还就是SMBDATA 和SMBCLK这两线,应该有3。3V的电压,这是南桥发现的系统管理总线,如果不正常时钟IC也不会工作,哪果这些条件正常了,时钟IC一般都会工作了,维修中时钟IC坏的情况,我碰的极少极少!!至于晶振怎么修,我也不懂。

网友:
晶振坏了还能够修吗?没见过

网友:
时钟IC坏的还是多。。。10%左右吧

网友:
晶振里面就是一个石英晶体,两面镀上导电材料,引出两根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修的,修出来频率也会变,又没有测试设备,不好办的。另外找一个就是了,很便宜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8d9310738423.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2ee531bb2847.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be529c68473a.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8b6135b70150.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b410b247d464.jhtml

网友:
晶振在修家电中通常用加热法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