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77gt显示器屏幕左右拉伸

楼主(2007-05-21):
一开始只是屏幕左右内缩. 但是开机几分钟后就会正常. 最后我换了TIP122 和 640  后. 还有那两个逆程二极管(新买的不耐压烧掉.量原来的好像没有坏)  现在屏幕成了左右拉伸.无法调整. 一一试过都不行.周围的电容.电感都测过了.没有问题. 现在郁闷了.请高手帮助解决一个这个问题.
以下各位网友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逆程管. 122  640都查过了.电感也查过了.还是不能找出原因.现在的关键是: TIP122 C极电压升不起来. 即使把122去掉电压还是不能升起. 阻尼 电感都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吗?

网友A:
左右压缩会不会失真呀?你说得过一下就好,可能是虚焊吧,主要查行输出集电集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右压缩会不会失真呀?你说得过一下就好,可能是虚焊吧,主要查行输出集电集控制电路!

现在是内缩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屏幕却成了左右拉伸.这个却无法解决.

网友:
你说的对. 现在的问题是把原来的东西换上后却无法还原成原来的症状了. 所以郁闷呀.

网友:
TIP的前级推动管你看了吗,一般是A733,阻尼管也看看。

网友:
你把TIP122的中间一脚,吸空. 看图像是不是往中间缩了. 如是查TIP122 B

极,C极的相关电路.  如不是查下阻尼管.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网友:
以上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最后打电话叫电脑维修公司的人上门修理.我想这该是专业人士吧. 收费还真不便宜.讨价还价后.70元成交. 维修人员上门后.检查一下说要拿回去修理. 结果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说.可能修不好.又给我抱回来了.郁闷呀.这个问题真的无人能解决吗?

网友:
如果TIP122和下阻尼管是好的 应该先检查下S校正电容器 就是那个50V4.7UF的无极性电解

网友:
现在是二次电压加不起来.一直是4V.试过很多办法.确实找不到原因呀.我能想到的都试过了.

网友(2007-08-11):
本来是无极性电容坏了,现在你把到TIP122去掉,电压不上来的就是阻尼管坏了,或并在阻尼管电容短路了

网友:
二次电源上不来是后面有短路呀,交流哟

网友:
TIP122是二次电源的生压管吗?我今天也碰到了个122烧了的

网友:
这个是宽度调整管吧,好久没有用这个了,记得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