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V20笔记本维修记录

楼主(2007-05-21):
接手一个转修笔记本,故障是不能触发,第一次修三星本本,感觉三星的设计还是不错的,整个本本的拆卸都很简单,拆开本本看了一下主板,没有什么烧毁痕迹,接上电源,待机指示灯能亮,表示基本供电5V.12V已经正常,再测量电源按钮的一端有3V电压,按后电平可以拉低,这个本本电源接口也有点问题,先不管,把电源接口换掉,(之前的电源接口打火,接触也不好)换后再开机还是不能触发,测量IO芯片各脚电压也没搞出点名堂,(对本本IO芯片不太了解 )按照修主板的思路,先测量南桥晶体的电压,都是1.6V,晕,不管了,老规矩先把BIOS放电,短接电池后,再开机OK!!!!本本点亮!修复完毕。这个故障的原因就是电源接口打火造成的,小问题导致大故障 ,大故障导致我收钱

网友(2007-08-03):
这是迅驰本子的通病,一般放电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