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答: 测试卡RST灯常亮和根本就不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5-21):
测试卡RST灯常亮和根本就不亮,有什么区别?
一般的测试卡 RST灯一般会在加电后亮一下,然后就熄灭,并在主板正常使用中也是保持熄灭状态. 那么这个亮一下的过程,就是各设备的复位脚电压由高到低的跳变过程.
测试卡常亮或者从加电开始就一直熄灭,没有这个亮一下的过程, 都表示无复位. 后一种情况比较少见.
主板

网友:
不管什么样的论断卡,正常情况下按板上RST键时闪一下,同时也可以用表量一下IDE的1脚,或AGP的A7脚,或PCI的A15脚,这时应该有电压从高--低---高的跳变。至于在复位正常的情况下,常亮还是常灭,不同的诊断卡会有不同的况,一般的诊断卡是常灭的,而EZTEST的单步卡上复位灯正常情况是常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