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高,有直接就修CPU的

楼主(2007-05-21):
从外面的一个网上找到两篇关于处理CPU高温死机的,现 把其中的一篇贴上来。

我的一颗地雷 Conroe E6750es 开盖
因为看了上面这个帖子,而且一直很想亲眼见到Conroe 核心的真面目 于是就拆了
拆开后发现居然核心和铜盖的接触面极不平整
怪不得这颗U那么雷,温度那么高(SP2004可以算到100多度)

随后我把盖子上和核心上的焊锡残留清理平整

再抹上北极银5

待机温度低了10度  52 --> 42
SP2004 从 110度立刻黑屏重启  降到77~78 稳定跑了1个多小时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几个网友的评论

想不到你经常玩超频还那么业余啊
你揭盖后看到的不是接触面

那是低熔点的SbSn合金(其实和焊锡差不多,不过熔点较低).好处就是能提供比prescott以前更低的die和IHS之间的热阻.在揭盖之前就是它负责把DIE和IHS"焊接"起来的.一般硅片是无法被Sn基的合金浸润的,所以要先在Si表面化学处理上一层与Sn合金有亲和力的金属层.

搞点稼铟合金试试

要让第7层的底部单独进行裸硅处理是很不核算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会在上面离子镀一层镍,现在的工艺大概可以做到250到400nm的厚度

网友:
原来打开壳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结构啊

网友A:
那个网友的评论看的我目瞪口呆.  "如此专业"  张老师那个网友估计是哪个行业的?

网友:
笔记本的 CPU就这样子    没有上面的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友的评论看的我目瞪口呆.  "如此专业"  张老师那个网友估计是哪个行业的?

外面的超频网,是个中文的。爱好者CPU,一买就是一碟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友的评论看的我目瞪口呆.  "如此专业"  张老师那个网友估计是哪个行业的?

好象是INTEL中国公司的工程师

网友:
老张很专业噢,以后还得多多向你学习.此致,敬礼

网友:
放星星的羊 说的太对了 向张先生学习   现在感觉自己太幼稚了 还的学习啊

网友B:
老外弄的吧?俄人么?

网友C:
装上去会不会不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外弄的吧?俄人么?

估计是中国香港的那批超频强人啦。全世界有很多超频网站,都是很猛的。美国超频大赛里多数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在前面排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上去会不会不显啊

顶帖说了,已经修好了,散热问题解决了。

网友:
太强了,连CPU也这样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