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719BF行电流大。(已经修好)

楼主(2007-05-21):
有一台大宇719BF的显示器,行电流达980MA,行管温升也很快,按照常规检测行相关的元件,包括行推动电路都没有找到问题,但是把行宽管取下后行电流可以降到490MA。装上行宽管行电流就升上去了,同时调整行宽的幅度行电流会在500-----980MA之间变化,我在别的显示器上测过有无行宽管行电流的差别没有这么大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大家分析一下呀。                         .

网友:
有可能是包包不良哦,二次电源查了吗?

网友:
查一下行扫描回路. 看有无虚焊了.

网友:
昨天忙了一天终于修好了,是推动级的电源滤波电容的事,用原参数大小的电容不行,我是加大了后才排出的故障。

网友:
行激励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在显示器使用三四年后多数会出现容量下降,造成行激励供电变差而使用行激励波行发生变异 ,所以在行管击穿后要习惯检查一下行激励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