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纯平海尔的修理过程

楼主(2007-05-21):
以下是我在QQ群里指导一位网友修显示器的过程,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的QQ昵称是“四海为家”

枫树(271402671) 12:08:48
老师们,求助
一台十七纯平海尔的,开关管和3842换后,3842八脚没有5伏,抽空七脚,测启动电压十九伏,焊上七脚十三伏,起初认为3842故障,换 n 个,一样,我迷惑了,哪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冰莹(540358768) 12:09:52
先解决8脚输出5V问题
枫树(271402671) 12:10:59
八脚不是3842内部输出的吗?
冰莹(540358768) 12:11:09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11:53
你查一下,坚续供电这一块。
冰莹(540358768) 12:12:04
7脚有正常电压进来,8脚就应该有基准5V 输出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12:33
不对呀。
枫树(271402671) 12:12:44
抽空7脚19伏
枫树(271402671) 12:12:55
焊接上13伏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13:06
如果没有持续供电3842怎么会工作呢?
冰莹(540358768) 12:13:17
8脚外围有小电容漏电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13:24
查持续供电
枫树(271402671) 12:13:57
我抽空测八脚没电压
枫树(271402671) 12:14:25
持续供电有问题吗?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14:38
不查怎么会知道有没有问题呢。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14:42
你可以看一下的。
枫树(271402671) 12:15:39
通过两个电阻接300伏,
枫树(271402671) 12:15:58
那个没问题
冰莹(540358768) 12:16:04
这个是启动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16:12
不是呀。那两个电阻是起动电阻。是持续供电
枫树(271402671) 12:16:33
哦 嘿嘿
我看错了

枫树(271402671) 12:23:11
不对呀
枫树(271402671) 12:23:28
我接上七脚有供电的
枫树(271402671) 12:23:43
13伏应该没问题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25:21
你不会是不知道持续供电是那里吧?
枫树(271402671) 12:29:47
,那个变压器第一脚接300,二脚去开关管,三脚 通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接七脚,但可惜三角没电压
枫树(271402671) 12:29:59
我郁闷
枫树(271402671) 12:30:02
谢谢了
枫树(271402671) 12:30:24
真得非常感谢了
枫树(271402671) 12:30:31

冰莹(540358768) 12:31:10
三角没电压,是脉冲电压,直流测补了
思念不如相见(21527851) 12:31:53
你找一个是3842有电路图瞧一下。
枫树(271402671) 12:33:51
有短路,现在烧保险
枫树(271402671) 12:34:02
我慢慢查一下吧,谢谢你们,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04:08
正常工作时3842的7脚电压15-16伏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05:24
现在的13伏是不是跳变的,如果跳变就是反馈电压回路的问题
枫树(271402671) 14:09:32
抽空七脚19伏
枫树(271402671) 14:10:07

上就是12伏,慢慢到1
3伏
枫树(271402671) 14:10:17
来回变化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07:37
查一下7脚的滤波电容
枫树(271402671) 14:16:37
换 了,明显跳变
枫树(271402671) 14:16:54
11--14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14:15
检查整流二极管和限流电阻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14:54
是反馈线圈的整流管和限流电阻
枫树(271402671) 14:26:19
没问题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24:43
开关管及其S极连接的电流检测电阻查了吗
枫树(271402671) 14:28:16
换了
枫树(271402671) 14:28:31
同阻值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25:35
有时在D极前面还有个限流电阻,现在的情况3842已经工作了
枫树(271402671) 14:29:13
八脚没有五伏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26:43
7脚电压没有稳定到15伏之前是没有5V的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27:37
查一下脚的电压是多少
枫树(271402671) 14:33:47
1 0.9-1跳
2 2.4-2.5跳
3  0
4 0.1-0.5跳
6 0.1-0.9跳
枫树(271402671) 14:34:43
7 11伏到14伏
枫树(271402671) 14:35:07
应该还是启动电路故障吧?
枫树(271402671) 14:35:24
还有持续供电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32:26
查一下6脚到开关管G极之间的电阻和稳压管是否正常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32:52
启动电路应该问题不大
冰莹(540358768) 14:37:26
你烧过一次后,以前换的所有的新的,都是旧的了,重新测量换新
冰莹(540358768) 14:38:27
有几个小电阻。要求比较高,大一点也不行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37:29
尤其是开关管S极接的过流检测电阻
枫树(271402671) 14:42:24
110欧,断了
枫树(271402671) 14:42:34
150代换可以不?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40:05
是哪个电阻
枫树(271402671) 14:44:36
g极接六脚那个
冰莹(540358768) 14:44:46
原值
冰莹(540358768) 14:45:38
欠激励会烧开关管的
冰莹(540358768) 14:45:51
过激励也会烧
枫树(271402671) 14:47:34
和二极管串联那个,怎么我看不出色环
冰莹(540358768) 14:48:07
也是很小的电阻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44:57
你说的是和二极管并联的是110欧吗
枫树(271402671) 14:48:12
有深蓝和天蓝色色换区分吗?
枫树(271402671) 14:48:20
色环
冰莹(540358768) 14:48:29
没有
枫树(271402671) 14:48:37
这个就是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45:27
串连的一般20左右
冰莹(540358768) 14:48:45
烧了后。颜色有变
枫树(271402671) 14:48:49
一环深蓝一环天蓝
枫树(271402671) 14:49:24
不会吧?这么小0。66

枫树(271402671) 14:49:32
我记得是150欧
枫树(271402671) 14:49:43
刚才那个应该是22欧
冰莹(540358768) 14:49:43
你还是找个3842的图纸,随便找一个就行,对照修
枫树(271402671) 14:50:15
那我就照我刚才说的
枫树(271402671) 14:50:24
这个比较大众化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47:40
串连的是几十欧,并联的是100多到200多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49:17
只要找到问题所在就好修了,记得修好了说一声
枫树(271402671) 14:53:00
我换上了
枫树(271402671) 14:53:13
敢开吗?嗬嗬,我怕了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50:25
胆大心细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50:48
次极没有短路的地方吧
枫树(271402671) 14:54:14
我记得老师讲并联是22欧
枫树(271402671) 14:54:28
和二极管串联150欧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51:23
这个没有固定的
枫树(271402671) 14:54:47

枫树(271402671) 14:54:51
那我试一下
枫树(271402671) 14:55:11

枫树(271402671) 14:55:17
好了
枫树(271402671) 14:55:23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52:12
不同的厂家设计时用的不一样,但大致差不多
四海为家(262155942) 14:52:23
请我喝酒?
枫树(271402671) 14:55:43
真得非常感谢你们热心帮助
枫树(271402671) 14:55:49

网友:
型号是海尔cx777k

以下是续:

枫树 14:56:38
炸机了
枫树 14:56:44

冰莹 14:57:11
修电源初级,一定要把所有的坏的都换了才能通电
枫树 14:57:32
3842炸裂了
枫树 14:57:50
我把所有全部换掉
枫树 14:57:59
气死我了
四海为家 14:58:07
还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滤波电容,还有尖峰吸收回路仔细查一下
冰莹 14:58:32
通过一次电以后,前面换过的都白换,还得重换新的
四海为家 14:58:48
如果以上几点不处理好还会炸机的
四海为家 14:59:16
开关管炸了吗
枫树 14:59:46

四海为家 15:00:20
损坏了吗
冰莹 15:00:37
和好的对测,伤了也不行
四海为家 15:01:10
如果开关管和S极电阻没有损坏就查滤波电容和主电源整流管
枫树 15:01:35
大滤波吗?
冰莹 15:01:43
早已经怀疑400V滤波了
冰莹 15:01:55
换新
冰莹 15:02:56
修初级,怀疑的都不要,别以为成本大,炸一次就够了
枫树 15:03:52
开关管0阻值变得很小
枫树 15:04:00
估计难保住
枫树 15:05:13
ds就算击穿了
冰莹 15:05:56
不用估计了,就是坏了,正常值,100~~200~300呢
四海为家 15:06:26
次极一定要保证没有击穿短路的地方
冰莹 15:06:49
它坏,S级的电阻又不行了,换新
枫树 15:07:17
gd
枫树 15:07:23
击穿
四海为家 15:07:55
估计3842也够戗了
枫树 15:08:21
俺都说了,炸了两半
枫树 15:08:27

枫树 15:10:19
现在连4148也没剩
四海为家 15:10:47
这次记得检查一下开关管S极到3842的电阻
枫树 15:15:02
3842   开关管2645 .0.22电阻 6脚4148二极管150电阻 22电阻,还有接地100k ,
枫树 15:15:25
大滤波换?没别的了吧?
枫树 15:15:39
整流桥也要换吗?
四海为家 15:17:14
开关管S极到3842的3脚电阻
整流桥量一下是否有击穿的
枫树 15:39:08
坏点东西不要紧。关键我在跟你们学习技术,你们肯和我说我就很感激了
四海为家 15:39:33
互相学嘛
枫树 15:46:08
22欧
4148 150欧
1k
大滤波要换吗?
★阿龙★ 15:46:51
查下
四海为家 15:46:56
先换了再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电阻你测了吗
四海为家 15:47:19
还有尖峰吸收电路
枫树 15:47:51
那个 1K
枫树 15:47:56
换了
枫树 16:04:59
换上,好了,现在在烤机,谢谢了
四海为家
思念不如相见
冰莹
这里面都有你们的功劳,我学了,还没实习,所以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指导
四海为家 16:09:38
修好了大家都喜欢
枫树 16:10:07

枫树 16:10:16
有机会我们喝酒
四海为家 16:10:34
真想咬一口^_^
枫树 16:11:50

枫树 16:13:12
现在终于明白了,其实不是没学, 而是自己不去细心,只知道钻弯弯路
枫树 16:13:26
我老是怀疑3842

枫树 16:13:39
原来是错的
四海为家 16:15:59
你在网上查一下,有很多关于3842的电路介绍的
枫树 16:16:38

思念不如相见 16:50:48
修好了就好了。其实3842很简单的。细心点就好。
枫树 16:53:15
那个1k 电阻 然后是150k和22K电阻装错
思念不如相见 16:54:48
哦。。。。。。。
思念不如相见 16:55:15
希望大家有问题都互相帮忙。
枫树 17:08:58
到现在很好,应该没问题了
枫树 17:09:08
呵呵
四海为家 17:09:51
祝贺一下
枫树 17:10:10

四海为家 17:10:11
开始没有注意那个1K的电阻吧
枫树 17:10:19

枫树 17:10:24
我没注意
枫树 17:10:52
原装的很小的那种,我根本没去管
枫树 17:11:21
结果害我炸机,把我好一个惊
四海为家 17:11:43
是不是连接到开关管S极的
枫树 17:11:58

网友:
你的qq 号码是多少啊
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