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主板BIOS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5-21):
华硕P4XP-X主板原来是键盘口反了能用.后主板主人自己刷BIOS.不亮.拿到我这.刷BIOS后检测卡跑41.42.4E.(原BIOS版本是1.02.在很多网站上都没有这个版本.有1004.4005两种) I/O是W82627HF-AW 也换过.还是一样跑41.求高手帮助解决.
刷BIOS

网友:
更换BIOS芯片后刷新~
一般官方发布了稳定的新版后会删除旧版的下载~
一般可以到驱动之家找到旧的版本~

网友A:
芯片换过了。驱动之家也没有找到旧版下载。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刷BIOS。。。。

网友A:
BIOS 换过了.客户说是原来是开机直接进入BIOS.是不是也是南桥的问题呀.

网友:
有过洗桥洗好的经历,楼主不防一试
不过很多朋友都是换IO,换内存修好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洗南桥是如何洗法.用酒精吗.还是加热补焊.....

网友A:
换南桥后RST GTLREF 灯都不亮了.....怎么办...是不是北桥也挂了........

网友A:
继续求助........

网友:
靠,南桥都会换,比我强多了,可耻的腻了..........

网友:
南桥没换好,在者按以上你说的砂BIOS能跑到41 42 应该不是南桥坏吧,现在只能补救南桥了,查外围,重点I/O 看看下面的有没有短路,击穿,现象,感觉这块板的原因在I/O 以下,现在如果桥换的没问题的话,外围,电路最好要仔细检查了,北桥不会无缘无故的坏。北桥暂不考虑。我所说的外围, PS2. COM .PRINT I/O USB 网卡 声卡 PCI一切和南桥有关的。前提是南桥确实换得没问题。你用什么换桥?手工还是? 桥是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A:
感谢楼上的回复.南桥是拆机的.用的是手工.达龙的焊枪.
有没有可能是我植锡的时候没有植好. 之前这个板换过IO. 还有在换桥的时候板有点变形.是不是都有关系??

网友:
你可以重新做桥试验,可能是桥没做好,一般上桥的时候轻微变形是难免的,不过应该关系不大,南桥,比较容易好换一点,你上桥的温度是多少?在下面吹的还是直接吹桥?如果直接吹得桥,感觉可能温度过高,桥应该不幸了。

网友A:
直接在上面吹的.温度在500度左右.是不是温度过高了呀.(为了防止板变形上下都吹过.主要是上面.)

网友A:
温度多少算合适呢.谢谢回答..

网友:
南桥应该坏了,一般在上面吹,容易坏桥,做好温度不要太高,一般我在上面吹,温度控制在290。这个风枪不一样,只能当作参考。在下面吹吧,慢是慢点,桥不容易坏。

网友:
换换显卡供电场管或者内存供电场管

网友(2010-01-09):
此板的BIOS芯片型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