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进来支支招

楼主(2007-05-21):
一块板子开机后除显示器不亮外一切正常,按住北桥开机就亮并且松手也不黑屏,有人说是北桥虚焊,可吹焊后北桥短路,请问这板子还有救吗?

网友:
NB吹糊按扁了啊?
重新做桥。这里不少高手会

网友:
把短路的桥吹出来,将焊盘弄平整,拿出一个好的北桥,上钢片,放锡球,用热风枪把锡球吹化,放在板上定位,再摆在锡炉上炮,等锡球吸紧焊盘就OK啦.我是新手,还没试过换桥.以上说的都是从基地看到的,试过行的话跟大伙说说过程和心得吧.哈哈...

网友:
重植再说。看不见的东西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