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烙铁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05-21):
我见我们这里很多的维修师傅 都是用的普通35W的电烙铁  然后接了一条长长的地线

我想知道 这条线  具体的接法(我们这里的师傅不告诉也不让看)

我有936的恒温烙铁  但是普通烙铁的烙铁头便宜  而且下颗粒的时候方便

但是由于 我不知道 具体怎么接地  已经 静电击穿了好几个芯片了  郁闷

网友:
你的936击穿了好几个芯片? 弓虽!

网友:
他是说的用普通的烙铁击穿了好几个芯片,烙铁里面有个专门的地线端子,和烙铁头是通的

网友A:
我的烙铁根本就不接地,却也没击穿过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接地好象很难和空气中的静电平衡。

我的方法是一般不易击穿的东西平时修,有容易击穿的东西就雨天修。等不到雨天就风枪或先把引脚用导线或锡连起来上板后再分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直接把烙铁用导线接到地上不行吗?

网友:
那是静电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烙铁用导线接到地上不行吗?

好象不行。我看过以前的资料,接地的线必须埋在地面以下1米深才算接地。
如果像我们维修部这样在几楼上面的,看似这个方法已经不可能。
恒温烙铁的接地方式是通过电源接头的地线接地,不过我们这很多点上的地线都是空的,也有很多排插是2线转过来的,地线完全虚构,但静电击穿事件好象并没有太多。

网友D:
接自来水管上就可以,可能连那也没有。

网友:
连暖气片上吧或许有用

网友:
我们这里的 师傅的  一端  是在 墙上钉个钉子 然后 用线连接到 烙铁上的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自来水管上就可以,可能连那也没有。

考虑过,也考虑过接避雷针
但是怕雷击,水管也是

网友:
拿下、焊上都用风枪是不是可以防止静电问题?

网友:
风枪是非接触的,静电问题就避免掉了。

网友:
还是没说明白怎么接地线啊?

网友:
不错又 知道不少知识

网友(2007-06-29):
静电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我有次戴个静电手套,还挂了个芯片。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线是不是接到工作台的接地上了? 很不理解工作台是怎么防漏电的。。

网友:
呵呵,还是用936安全啊 我前天在我们这里 找到了马蹄型的烙铁头

用着方便啊

网友:
学习了,但还是不懂

网友E:
LZ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
在地面上打个20厘米深的孔然后插入一段裸露的铜线(注意孔的上面要大一些)然后接到烙铁上,在用的时候在你打的孔上浇点水,保证与地接触良好,等几分钟开工。
呵呵
这样不怕打雷了吧!

网友(2007-08-10):
引用 网友E:
LZ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
在地面上打个20厘米深的孔然后插入一段裸露的铜线(注意孔的上面要大一些)然后接到烙铁上,在用的时候在你打的孔上浇点水,保证与地接触良好,等几分钟开工。
呵呵
这样不怕打雷了吧!

同意楼上的
我就是这样接的,只不过没有在孔上浇水!

网友:
怎么弄的怎么复杂

电力上的接地很正规的,我们原来要用接地摇表测量接地电阻。

电落铁的接地嘛,就直接就在水管上或在抢墒钉个钉子就可以了呀

网友:
接一条线到地就可以了

网友:
接到水水管上就行了吧

网友:
我们工厂都是用导线接到地下,烙铁防静电不需要埋那么深的.

网友(2007-10-09):
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明白,有点笨 ,936到底用不用接地线啊!

网友:
936里面不是有一个隔离变压器吗,不接地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烙铁根本就不接地,却也没击穿过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接地好象很难和空气中的静电平衡。

我的方法是一般不易击穿的东西平时修,有容易击穿的东西就雨天修。等不到雨天就风枪或先把引脚用导线或锡连起来上板 ...

这种方法 ,难道不下雨人家来修了,关门,对不起,我这里不下雨不修这玩意儿!不是有防静电电烙铁吗?是不是买一个这样的烙铁可以防静电呢?

网友:
整根线接地就行,我就把线接到水管上了,也没击穿过哪个芯片呀!

网友(2007-11-12):
呵呵,我现在就当买了一个恒温的电烙铁,上面就带一个小钳子头的一根线,看了上面说的这根线一定是个接地线,呵呵,又是接暖气上,又是接水管上,还有放地上,到底如何用这根线,看了上面的,心里不知所以然

网友:
这样接地的效果还是不行,击穿的可能性大大的有

网友(2008-01-19):
我用的白光936的烙铁,还没用过呢,应该不用接地吧,它有防静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
在地面上打个20厘米深的孔然后插入一段裸露的铜线(注意孔的上面要大一些)然后接到烙铁上,在用的时候在你打的孔上浇点水,保证与地接触良好,等几分钟开工。
呵呵
这样不怕打雷了吧!

是个好主意,就是怕踩到自己装的地雷。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08-03-06):
我告诉大家一种方法。。在地方放瓶水,色拉油那种桶子。再倒上一包盐。大袋的。然后把引线放到水里就OK。安全死了~~~

网友:
我也赞同这个方法,因为是排除静电,并不需要和大地保持同样电势的,有时候是身上带静电,焊接COMS管时最好先洗洗脸

网友:
接到水管上就行了,正规测试用摇表......

网友:
又学了不小东东,,, :) :)

网友:
主要是防人体带的静电。焊前先摸水管之类的接地的金属。把人体上的静电放掉就好了。

网友:
按建设部门和供电部门的要求,现在我们使用的220V供电要采用单相3线制,1根相线(火线)+1根零线+1根保护接地线(有的没有这根),有保护接地线的,通常接地电阻要求4欧姆左右,可以把你的设备外壳的线(有的是黑线,有的是黄绿双色线)直接通过单相3线制插座就可以接地了,没有的建议自己打接地桩,再连接,用接自来水管和暖气片的方法并不科学可靠,问题会出在如果同时有多人使用这样的方法时,由于你的接地电阻不能确保是4欧姆,可能其他家的电器发生漏电时,那个漏电的电压也直接加到了你的接地线上,会怎么呢,你的设备外壳也带电了哦,这时漏电保护器是没有用的哦.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要防静电

网友:
哈...又长知识啦...谢谢老师!

网友:
静电击穿还没遇见过~~~~~~~~~~~~~

网友(2008-04-11):
不错,我也在为烙铁问题发愁,现在先学习一下,等了解清楚后再将集到的信息汇总,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不就是接地吗?简单,拖根线,烙铁有接线头的就接在上面,没有的想个办法固定在能和烙铁头连在一起的金属管上,然后把线接到水管,窗台有铁的地方,暖气管,专门的接地铁等都行(煤气管最好就别接了),这些都没有,那找个钢精打到土里,有那么点点深就行,什么?都没有,那就把那头丢在下水道里,下水道也没有,厕所有吗?放在便池里效果相当的好,还是没有,搞个铁桶搁地上,倒水进去 把钢筋淹了就行,呵呵,至于效果,好查,找到你的市电,查查是多少V,再找到市电的火线,量火线到你做的地线的电压,两个是电压差不要大于20V就行了(比如测市电是223V,测你做的地线和火线间是222V,那恭喜你,达到了专业地线的标准,如果是218V,也恭喜你,达到里一般民用的标准,再高点也行,不要超过20V左右就行)

网友:
936烙铁烙铁头是接触不到电源线的,因该不是因为烙铁的关系吧?因为我用内热式烙铁从来没击穿过什么IC,朋友也是修电脑的也从来没击穿过,估计楼主击穿IC可能是手上的静电,而不是烙铁

网友:
错了,电源线要是接触到了头子,反而没有静电了,静电电子伏特比较高,其实火线和地线对于静电来说都是地线,正因为一头是塑料等设备,一头是导体,而且温度高,反而容易积累很多静电,所以才有防静电烙铁

网友:
;简单一点,找另外一把烙铁,直接把接地线焊在要加接地线的烙铁头上,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