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坏

楼主(2007-05-21):
主板是精英848PE的.插ATX 南桥烫手.左下脚的1117和门IC也一样. 拆除了1117南桥不烫.  打PCI的AD阻值都是1000左右.请问正常否. 请问南桥的3.3V供电是在哪里. 还有什么其它判断南桥的好坏.

网友:
上面的南桥是不是有点发黄?

网友:
1117极少坏,你打一下中间脚的对地值,如果短路,100%南桥坏.

网友:
这是典型的3.3V SB电压短路。

网友:
这板,换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
站内就有提到南桥供电的维修思路及方法

网友:
我看图片,好你的南桥烧了是吧

网友:
中间那里好象是发黄!不知道是不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