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底加热的材料

楼主(2007-05-21):
材料是干衣机的PTC发热器,有多种规格,最大的比主板还大.今天买了一片,实际测量最高温度250度,到了这个温度就好像恒温了,根据张先生的内存颗粒返修贴,试用来烘植好锡球的内存颗粒,好用.正在想办法固定.相机不在,没法上图.

网友:
请问一下买那东西的价钱??

网友:
提供购买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卖洗衣机配件的就有,我买了小天鹅的,25元.

网友:
你的实测温度是用什么测的?我一直没有找到测这个的工具。。

网友:
用温度表就可以了。

网友:
有卖300度的温度计的,过去我见到过。

网友:
要注意一下的,PTC温度受电压影响很小的,几乎自动恒温的。要事先估计好需要的温度才可以。
我刚从网上查出来的。
做温度曲线有困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干衣机的PTC发热器,有多种规格,最大的比主板还大.今天买了一片,实际测量最高温度250度,到了这个温度就好像恒温了,根据张先生的内存颗粒返修贴,试用来烘植好锡球的内存颗粒,好用.正在想办法 ...

这东西寿命很短的,我用过了!

网友:
我们这小地方,好象没有买的。

网友:
寿命不短吧,干衣机上都可用几年,今天用它加一层云母片后把整条内存放在上面,不用两分钟,就可以夹起颗粒,又把好颗粒放上去,再过一分钟,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做法相当于简单的回流焊。用其他的加热工具也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LS指点.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哪位试过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