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5寸联想液显示器,好好的,我拆下来后装上,就只有高 ...
我的15寸联想液显示器,好好的,我拆下来后装上,就只有高压灯亮,不显示了!

楼主(2007-05-21):
我的联想LXM-L15CH液晶显示器,由于收到一个LG的LCD,感觉是驱动板问题,就把它的屏拆下来,装到我这块LCD上后,再还原,我这就白屏,不显示了,.我拆了两次装了两次,都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接线都是按原来的接上去的!
请各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万能的,不是万能的就不要乱试

网友:
是联想的,是不是万能的我不清楚,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问题吗?
小弟我刚涉及维修,请多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定义不一样的不要乱接。

网友:
我看了,都是20针的,我以为能接,所以就接了,现在把我那个修硬盘的联想的都搞不亮了,郁闷!

网友:
呵,谢谢版主给我出的思路,我目前估计还不能解决这问题,我刚开始搞维修,很多东西不懂的,只有慢慢以后慢慢搞了

网友:
联想15 屏一般是30+45的TTL屏。不知道你的屏接口是什么的。很可能屏IC坏了。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呵,我是新手,很多还不懂的,我知道我这屏接口是20针的,其他都知道,

网友:
如果换上原来的屏还是不好那就要查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