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6IA848P800主板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7-05-21):
祺祥6IA848P800主板的故障表现为:开机CPU风扇转,不工作。但将BIOS跳线到清除位置,开机,再关机,再将BIOS跳线到正常位置,能点亮。但是进入到BIOS后死机,不能退出。是否BIOS的问题,这快主板好象是杂牌的,找新的BIOS文件也找不着。本人菜鸟,请教各位老师。重刷新BIOS。试机的CPU也有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进BIOS后死机,那不进BIOS呢?如果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那应该是BIOS的问题。既然能叫出名字,网上应该能找到相应的BIOS
如果不能正常进入系统,还要看画面在哪里死,一般还要考虑PS2,IDE等。。。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CPU 啊。我认为不是BIOS 的事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是出在CPU上吗?>
你写 已修复, 为何不把详细的故障原因和维修过程写出来呢?

网友:
迷糊```没写解决```

网友:
就是啊 楼主 共享一下 修复的经验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维修结果出了吗?楼主,发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哦!补充一下。主板是从网上买的一块故障板。据卖家说是突然点不亮的。拿来后插电能点亮,当时用的试机CPU有点问题,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换了一块CPU,重刷了BIOS,问题解决。估计这块板本身没有问题,主要是CPU的事。有些突然点不亮的板,往往放放BIOS的电就好了,这种事情遇到好几次了。
    还有一次有块自用板,因试了一个问题CPU,主板点不亮了,当时自己什么也不懂,托电脑城的朋友拿去修 ,找了好几家修主板的,也没修好,最后说是南桥虚焊。拿回来后,突然想到把BIOS的电池拿了看能否点亮,插上电后,居然点亮了。别的问题没有。这也是我对修主板感兴趣的原因。
   我刚学着修主板,业余爱好,电子基础太差。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