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键盘口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5-21):
今天修了一块奇怪的810板.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键盘鼠标口不能用.
本来以为是小菜一碟.拿过来先下排容.测试电压基本正常.上键盘测试可以用了.但上鼠标的时候的时候除了主供电5V正常以外.其他的电压
全部被拉低了.我换过I/O .换过键盘口.换过上拉电阻472.还是老样子.实在没有办法了.
谁能帮帮我啊!!!
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象该换的地方都换过了,可能你IO没焊好。时钟和数据脚对地阻值量了没?
碰到过一次,是因为电感虚焊,键盘能用,鼠标进去5分钟左右就用不了,怎么查都查不到问题,后来直接把鼠标后面的电感去掉,直接拉锡,故障解决

网友:
我上次直接把IO 用风枪吹了就好啦! 呵呵...

网友:
直接键鼠的时钟数据脚后相连的电感或电阻直接换掉.

网友:
我修过的也不外乎上几个楼的朋友们说的,其它的没见过。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提得好~~~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了上面的方法都没有用.后来发现南桥有一点点热.
把南桥换掉就好了

网友A:
支持2楼,具体说是后面的电感坏了,可以直接量一下看看好不好,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想到南桥。是不是有点邪了!不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牛B!
是不是真的啊 ?
因为鼠标不能用就杀桥?

网友:
键盘鼠标也是经过IO后到达南桥的.这个没 什么奇怪的吧.

网友:
奇怪就奇怪在鼠标不能用而已,完全可以用USB鼠标代替,因为这个去杀桥???
于情于理都不通

网友:
楼主换桥可真是方便啊 羡暮中 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主板坏了 说的不对 一个搞技术的 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你说 换个USB 鼠标 到也可以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找的了 问题原因
那要是如果USB口都坏了 就不换桥了 告诉客户买个 PCI的USB卡 插上得了
哪还是维修的吗 也收不到钱啊

网友:
连桥也换了,不知道你收了他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你入行不久啊!

网友:
郁闷。810的主板,换桥还不如换整个板。即便二手的才多少钱。。。。。

网友:
支持16楼和搂主,个人认为新手和老手不一样,新手碰到故障,要完全的找到故障的所在,并且自己去核实,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不记成本维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提高自己,就像换桥,判断一个桥的好坏,老师基本判断正确基本可以达到95%吧,那么新手呢,可能只有50-60%吧,不去亲自实践,你是提高不了自己的维修水平的,论坛上的“六条二”为什么焊接技术那么高,因该是搞坏了很多才达到的。

网友(2007-06-21):
不过只要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就行了没必要换桥
用USB也行啊
加个USB转PCI也行啊
在维修中最好计算一下成本划算不划算这样才叫作有计划~做生意如果是给老板工作可以换桥若是自已做生意的话那不不要换桥了~~

网友A: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
不过为了这个问题换桥的话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不值.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的话可是获益非浅啊

网友:
觉得16楼说的不对,在技术层面来讲,为了得到锻炼这样是没错,可是你搞清楚具体是哪个线路的问题了吗?你换桥也只是试试看而已....这样对技术没有提高,如果要联系换桥,找自己的板慢慢换就行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去修鼠标键盘,意义何在??
更何况楼主说明了是客户的板,要一个客户去花换桥的钱修810主板的鼠标键盘,于情于理,哪里说的通?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一块板     是键盘 整个不能用       点亮后诊断卡跑6D      小喇叭   滴。。。报警

       测了数据线和时钟角只有0。几的电压      因为找能用的示波哭打波形    郁闷中    我想到了BIOS     原以为是BIOS不识别PS2             所以我取下BIOS   从刷两次        现在主板连码都不跑了
      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超级郁闷中     请各位给点有建设性的意见     急急急

网友:
是里面有件性能不良!
在就是接口坏了!

网友:
Aopen的板怎么样哦,怎么见一个朋友把BIOS吹下来以后,焊盘也差不多了

网友:
就为了修这种问题去杀桥   不值得   你向客户收多少维修费呢  80到100客户不愿意   收少了你又不甘心  除非你杀桥跟滩荷包蛋一样  5分钟一个

网友(2007-08-03):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我想出了重焊IO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