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导电胶水怎么用

楼主(2007-05-21):
需要修复一个笔记本键盘,所以买了一管导电胶(碳的),因为以前没用过,如果直接用银漆会比较浪费,所以打算先用碳的做实验。

实验中发现这种导电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不是材质的问题。也不是电阻太大,问题就在于干了的导电胶没有任何粘性,粘不住底板,轻轻一刮就全变粉了。
想问下这的导电胶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使用方法不对?或者要配合其他溶剂使用?

网友:
导电胶水的导电性能还好。没用过银漆。用导电胶水改过AMD的CPU。没有粘性可外加透明胶加固。

网友:
我在给别人修遥控板时用过,不太好,人家按几天就掉了,粘性不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