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77FV2用几分种就黑屏

楼主(2007-05-22):
这个问题 是我在维修的时候不小心弄出的故障。 首先是高压包虚焊 拿来维修的  在我焊的时候有一大块焊锡球从板背面划下 没有看见就开机了  后果======。经过了好长时间才修好  现在的现象就是用不了几分种  就像是行管短路一样  黑屏了   行管烫的可怕

网友:
就当行管烫的故障来修吧.激励.电压.逆程. 这些主要的先非除.

网友:
现在就是却资料 在后来修的时候代换了好多东西 不知道参数对不对了  行管没有换

网友:
那就按行管过热保护维修被,你是说了是行管热吗?

网友:
自己犯的低级错误,自己好好想一想再说。搞维修要细心

网友:
好多时候电脑的故障和显示器的故障都是人修出来的。

本来是小毛病,修过之后变成大毛病了。

网友:
   说得是,在维修中还不够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