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问题,请专家指教

楼主(2007-05-22):
系统里选关机,它自动重启,重装系统也没用,请问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看看是不是COMS里面的高级电源管理模式关掉了,打开看看

网友:
COMS,放电过了。高级管理开着呢

网友:
软件方面全部检查了,是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换IO值得一试.

网友:
我觉得。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种现像, 不知道主机会不会自动开机呢。

网友:
查开机和复位电路.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软件引起的....先软后硬,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觉得接绿线的三极管和IO嫌疑比较大

网友:
没办法!下了东西就没积分了,总得顶先。。。。。。。

网友:
期望楼主早点修好,把维修过程说出来让我们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2007-06-21):
拿出主板在外边进系统关机试试
我见过机箱短路造成过这种现象 放进机箱就不行拿出来说行最后换了机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解决的话和大家说一下

网友(2007-10-10):
我记得在CMOS电路里有一个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自动重启的现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换CPU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是一个SOLTEK的板,上P2.4机器就是一点关机就重启,让我很迂闷,然后我调了COMS,也不行,我也把系统做了几遍,也不行,最后,我换了一个C2.4的CPU问题就解决了,你不仿也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关于这个事情,我也很纳闷,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