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7-05-22):
请 问 怎么修?谢谢

网友:
你先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转一下就停肯定跟短路保护有关,如果是主板的,主要先查CPU供电部分MOS管和IC等有无短路,还有CMOS跳线是否跳错.

网友:
说不定是电源的问题,电源保护了

网友A:
电 源 坏 了 .主 板 好 的 .

网友:
你换块CPU试下,搞不好是CPU的问题!亲身体会过!

网友:
你是说的是单一的电源问题.还是整机的问题.是整机的话这就说明主板有明显的短路.

网友:
如果电源是好的,应该先打一下主板上的电源接口的对地值。

网友:
是哪块短路了吧,主板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 源 坏 了 .主 板 好 的 .

楼主都说主板好的,没必要讨论下去了吧

网友:
请问你是在修电源呀还是在修主板呀?

网友:
换一个好电源试试,看故障是不是一样。是的话,主板问题了。

网友:
报告楼主 这里是主板故障区  你的主板是好的 电源坏了 你应该到专修电源的论坛去 发贴啊
如果没有 本人到可以帮忙看看

网友:
看12V5V有没对地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源应该也属我们这一块吧?
     直接把电源强制触发不就知道电源是好的不

网友: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查输出肖特基和推动三极管。

网友:
我碰到一块板    也是这样的问题
      结果追了好久才发现是触发电路中IO接ATX14角的三极管短路  造成的

网友:
换个三极管   搞定

网友(2007-08-28):
个人感觉开机就保护,很是头痛,当然有明显的短路就不算了,ATX,CPU供电管很明显的就没有意思了~~!
表面整体没有外伤,跑线路反来复去的,头都大了,晕的很,但是慢慢来心细点别着急慢慢的就查出来了!~~
当然我查的和跑地线路很少,但师傅跑起来才知道自己还是不够心细~~!